Pyvisa 电子负载驱动

楼主:
厂商:Chroma

——————————————————————

            购买国产仪器器振兴民族工业

——————————————————————

型号:63600-2

Rev:1

驱动更新时间:2024/8/8

  • import pyvisa
  • class ChromaEload:
  • CmEload='None'
  • #设置默认地址 将addres 内的内容修改为你自己的机器地址
  • def __init__(self,CmEload_addres='USB0::XXXXX::INSTR'):
  • rm = pyvisa.ResourceManager()
  • #连接示波器
  • ChromaEload.CmEload = rm.open_resource(CmEload_addres)
  • # 设置静态电流
  • def StaticCurrent(self,Current,Status=0):
  • # 设置为恒流模式
  • ChromaEload.CmEload.write('MODE CCM')
  • # 查询模式?
  • # print(ChromaEload.CmEload.query('MODE?'))
  • ChromaEload.CmEload.write('CURR:STAT:L1 '+str(Current))
  • #如果条件为1 或者输入str ON 就打开
  • if Status==1 or Status=='ON':
  • ChromaEload.CmEload.write('LOAD ON')
  • else:
  • ChromaEload.CmEload.write('LOAD OFF')
  • # ChromaEload.CmEload.close()
  • def DynamicCurrent(self, CurrentT1,CurrentT2,Status=0,repeat=10,period='5ms',rise=0.8):
  • # 设置为动态响应模式
  • ChromaEload.CmEload.write('MODE CCDM')
  • # 上升沿下降沿相等
  • ChromaEload.CmEload.write('CURR:DYN:RISE '+str(rise))
  • ChromaEload.CmEload.write('CURR:DYN:FALL '+str(rise))
  • ChromaEload.CmEload.write('CCUR:DYN:T1 '+period)
  • ChromaEload.CmEload.write('CCUR:DYN:T2 '+period)
  • ChromaEload.CmEload.write('CURR:DYN:REP '+ str(repeat))
  • # 设置电流 T1时间段
  • ChromaEload.CmEload.write('CURR:DYN:L1 ' + str(CurrentT1))
  • # 设置电流 T2时间段
  • ChromaEload.CmEload.write('CURR:DYN:L2 ' + str(CurrentT2))
  • # ChromaEload.CmEload.write('CURR:SWE:FEND 100')
  • if Status==1 or Status=='ON':
  • ChromaEload.CmEload.write('LOAD ON')
  • else:
  • ChromaEload.CmEload.write('LOAD OFF')
  • # 设置 最大电流 设置最小电流 关闭状态,占空比50% 频率100Hz 上升沿0.8A/us 持续时间0.2S
  • def CCSweep(self, Currmax, Currmin,Status=0,Duty=50,Freq=100,time_ON=2,Crise=0.8,Cfall=0.8):
  • if Status==1 or Status=='ON':
  • ChromaEload.CmEload.write('MODE CCFSM')
  • # 扫频停留时间
  • ChromaEload.CmEload.write('CURR:SWE:DWEL '+ str(time_ON))
  • # 查询设置
  • print(ChromaEload.CmEload.query('CURR:SWE:DWEL?'))
  • # 设置占空比
  • ChromaEload.CmEload.write('CURR:SWE:DUTY ' + str(Duty))
  • # 设置频率
  • # ChromaEload.CmEload.write('CURR:SWE:FEND ' + str(Freq))
  • ChromaEload.CmEload.write('CURR:SWE:FSTA ' + str(Freq))
  • ChromaEload.CmEload.write('CURR:SWE:IMAX ' + str(Currmax))
  • ChromaEload.CmEload.write('CURR:SWE:IMIN ' + str(Currmin))
  • # 上升沿下降沿都是0.8A
  • ChromaEload.CmEload.write('CURR:SWE:RISE 0.8'+str(Crise))
  • ChromaEload.CmEload.write('CURR:SWE:FALL 0.8'+str(Cfall))
  • ChromaEload.CmEload.write('LOAD ON')
  • else:
  • ChromaEload.CmEload.write('LOAD OFF')

网友:
后面要是写了其他的电子负载驱动我也会更新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