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修老创维电源板

楼主:
还是单开一贴吧!

    还是那台老创维电视,故障现象是能正常开机正常电视电视节目,几分钟后就自动熄灭,三无故障加电源指示灯都没有,等几分钟后还能自动恢复节目。判断还是电源问题,拆壳在线测量5V电源只有3.4V左右,正常时也只有4.5V左右,更换鼓包电容后,故障依旧,最后彻底不开机了。
    离线维修电源板,5V电源芯片是P1014AP10。1脚供电7.8V还是8.8V忘了,随及寻找TL431芯片找到它1、2脚及输出电源间的取样电阻,发现R664阻值变了(板上没测全是白胶,拆下测得十多千欧了),丝印是242(贴片的),组成分压电阻是R660,丝印是2491(在线测大概2.5K)。固定电阻加可调电阻,调整输出电压,拆下测得阻值,

分立元件拼接一个接近的电阻,

装机后OK。
注:维修电源板最好加的隔离电源!!!

网上查询故障时,查到该电源板电路图引用自家电维修资料网

网友A:
不错的维修经验,

三无故障加电源指示灯都没有-------三无故障是指什么?

网友:
这个老物件修好感觉很舒服~

网友B:
电源问题判断是比较准滴

网友C:
那一部分最容易坏啊?

网友D:
十多年前,家里有个康佳的液晶电视,也是类似问题,显示屏幕变暗然后自动熄灭,过一会又自己点亮,这样反复。因为一直当监视器屏幕用,以为是老化了,就淘汰掉了,现在看来可能也是类似问题

网友E:
电子维修工在30年前是个多么让人羡慕的职业,随着集成化的加剧而没落,偶有老物件检修也是人生一大幸事!

网友F:
赞~~~我家的电视最近也疯了,不断的自动开机。没办法只能把线给拔了,所谓的智能系统自动开机。。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维修经验, 三无故障加电源指示灯都没有-------三无故障是指什么?

这还是crt时的说法,现在可以理解为,没背光,没图像,没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子维修工在30年前是个多么让人羡慕的职业,随着集成化的加剧而没落,偶有老物件检修也是人生一大幸事!

现在都是直接报废,自己玩意儿图个乐呵,原件还是用的maychang老师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问题判断是比较准滴

嗨,开始都放弃了,网购的二手电源板都到了,偶然发现碰触隔离光耦的发射和接收端,输出电压有变化,才继续修理的,瞎猫碰上死耗子蒙的,分享一下,免得大家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十多年前,家里有个康佳的液晶电视,也是类似问题,显示屏幕变暗然后自动熄灭,过一会又自己点亮,这样反复 ...

电子维修从电源入手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赞~~~我家的电视最近也疯了,不断的自动开机。没办法只能把线给拔了,所谓的智能系统自动开机。。真是醉了 ...

嗨,价格下来了,品控也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一部分最容易坏啊?

直观的就是电源的滤波电容鼓包,剩下的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研究下电动车充电器,常见电源原理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