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几种输出形式

楼主:
在NI上查找的相关资料如下:

1)线驱动器,是一个源电流输出器件,在导通状态下线驱动器输出为电源,在关断状态下输出为悬空,因此正常状态下输出需要下拉输入;

2)集电极开路输出,是灌电流输出器件,在关断状态下集电极开路输出连到地,在导通状态下集电极开路输出悬空,因此集电极开路输出需要一个源电流输入接口;

3)推拉式,结合了线驱动和集电极开路输出,在关断状态下推拉式输出接地,在导通状态下推拉式输出连接到电源。

在博客上找的资料如下:

1)集电极开路输出是以输出电路的晶体管发射极作为公共端,并且集电极悬空的输出电路,一般分为NPN和PNP集电极开路输出;

2)电压输出是在集电极输出的电路基础上,在电源间和集电极之间接了一个上拉电阻,使得集电极和电源之间能有一个稳定的电压状态;

3)互补输出是具备NPN和PNP两种输出晶体管的输出电路,根据输出信号的高低,两个晶体管交互进行开关动作,相比于集电极开路输出传输距离更远;

4)线驱动器是采用RS422标准,用AM26LS31芯片应用于高速长距离的输出模式,信号以差分形式输出,因此抗干扰能力更强,见下图,因此说差分驱动器输出是双端差分输出运算放大器,并且差分输出运算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和传输线的特征阻抗一致50Ω。

两个文章介绍定义不太一样,线驱动器使用的是源电流输出器件,因此电流方向是拉电流,可以使用晶体管射极输出或者MOS管源极输出,都需要下拉电阻。

网友:
两个说法,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实质上是类似的概念,不同的角度和具体应用场景出发各说各的。

网友:
想说的是,线驱动器用的是源电流输出器件,高电平时,它提供源电流,低电平时,它不提供电流,或提供很小的电流。

拉电流是从输出端流向地的电流。

网友:
线驱动也分电压型和电流型:485、422属于差分电压型;

还有一种是电流型,机构有点像IIC驱动,在接收端有电阻(注意不是上拉电阻),并且电流有规定(输出时恒流驱动,不同于OC),不像IIC那样200欧也行1K也行,电流不符合认为传输错误。

网友:
介绍的非常详细,收益匪浅,谢谢,了解了线驱动的不同方式,电流型和电压型不同的应用场景。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写的很详细,正在学习相关知识,下载来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