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共模电压超过说明书的参考共模电压会怎么样?

楼主:
现在是一个共模电压额定4V的运放,单电源3.3V供电,用于检测逆变器下桥低值电阻采集的电流,问题是这样的,在逆变器输出突变的时候极容易触发过流。

后来发现问题极有可能是共模电压超出运放额定参数导致的,在外部输出突变的时候地电位浮动引起的?测量运放两个输入引脚的电压发现共模电压超出30V。

网友A:
【运放的共模电压超过说明书的参考共模电压会怎么样?】

轻则运放输出错误,重则运放烧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共模电压超过说明书的参考共模电压会怎么样?】 轻则运放输出错误,重则运放烧毁。

但是在正常使用时运放工作是正常的,只有在输出变化很大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很大的共模电压,而且运放在多次试验后也没有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在正常使用时运放工作是正常的,只有在输出变化很大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很大的共模电压,而且运放在多次 ...

【而且运放在多次试验后也没有烧毁。】

那就是共模电压还没有高到烧毁运放的程度。

网友C:
之所以能承受很大的共模时因为运放的输入电路,对称的高阻抗方式的输入电路,一般运放都能承受10-35V甚至更高的共模。实测35v交流电压共模对UA741的运算精度几乎没有影响,约50vAC以上才会导致运放误差大或功能失调,精度大幅度下降或单边饱和。

但对于运放输入端本身,抗共模能力最大也就1-2V,实测0.5V共模时运算误差达到50-100%,可见运放的抗共模能力是设计电路带来的,不完全是运放自身具备的。

但运放确实有对电源的适应能力,即一定的电源误差或波动不会影响运算的结果或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所以能承受很大的共模时因为运放的输入电路,对称的高阻抗方式的输入电路,一般运放都能承受10-35V甚至更 ...

我想能够遇到的最精准的运放电路就是这个差分探针了吧,常见的几个参数都有,共模抑制比,差分输入电压,共模输入电压,带宽,误差,输入阻抗;以及输出的相关参数,输出电压摆动,输出偏移,噪声,阻抗;

网友:
确实有很多需求,要求很高的抗共模能力。

但这种应用大都不是靠运放本身实现的,例如前端采用类似ADC的采样电路,通过高阻抗隔离的开关(有的是电子式有的是干黄继电器)和“采样”电容,断续取得前端的“样”,后端高阻处理。对外是有共模电路存在的,可是对内几乎是完全隔离的,根本没有共模的回路。所以内外感觉像是抗共模能力很高,实际上是采用了开关式隔离措施。如果作为隔离措施是没有问题的。

曾有一段国家自动化(I&C)行业打算把这个AI输入“不小于250VAC”抗共模能力写入国家标准,本人极力反对,并列举了很多事实,最后未形成文字标准,否则谁家的“运放”有这个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