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图灵电子与电气工程丛书,赏三种ADC电路

楼主:
RT

原文4.2章节中,作者提到了ADC离不开DAC

并提出了下图所示用DAC和比较器构成的ADC

如果用DAC的输出值去逐一对比输入信号值,那么最终应该会得到近似输入值的一个DAC值(通常不是完全相等)

当然逐一对比肯定不是一个好方法,通常会采用取中间值的方法来快速得到近似输入值的DAC,这就是所谓的逐次逼近法

那么通常的ADC实现方法如下

第一种,梯形电路法

这种很直观方法是利用量化好的DAC输入跟输入信号对比,最终近似的DAC结果就是输入信号的ADC转化结果

假设垂直方向串联的电阻阻值都是R,那么不难推算处每个Di输入端串联的电阻大小:

R(Di)=(i+1)R*(2^{8-i}-i-1)

当然这个电路的缺点也很明显: 需要太多的DAC输入端口了,想象一下如果是10bit或者12bit的,那么在器件选型方面一定非常痛苦

争对这个问题,后面的两种实现方法就比较巧妙了

第二种方法,PWM斜坡法,根据不同的PWM占空比来模拟不同的参考输入,当比较器翻转的时候,对应的占空比就是输入信号的对应满量程的占比;

第三种方法阶跃响应法类似第二种,根据RC电路的时间来计算输入信号的幅度,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间转换不是线性的,可能存在比较大的误差

以上就是对ADC部分的一个简要总结,虽然之前有了解一些ADC相关的知识,但是本书的讲解让人对ADC的理解更加深入和透彻了

l

网友A:
【后面的两种实现方法就比较巧妙了】

要说巧妙,这两种方法都比不过双积分式ADC电路。双积分式ADC典型芯片有ICL7107和ICL7135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两种实现方法就比较巧妙了】 要说巧妙,这两种方法都比不过双积分式ADC电路。双积分式ADC典型芯 ...

多谢提示,后续研究下你说的这款AD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提示,后续研究下你说的这款ADC

首帖谈到的第二种电路,电阻R的数值变化,电容C的数值变化,PWM的频率变化……都会影响转换的结果,第三种电路也是一样。双积分AD的长处就在于:这种转换方式需要一个时钟,但时钟频率并不要求准确,也使用电阻和电容,但电阻电容数值变化并不影响AD转换结果,只要求在一次AD转换过程中(不到0.1秒)时钟频率以及电阻电容数值没有变化。

网友:
现在应用更多的是\Sigma -\Delta型ADC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帖谈到的第二种电路,电阻R的数值变化,电容C的数值变化,PWM的频率变化……都会影响转换 ...

网上找了个资料看了一下,这个设计复杂很多了

利用电容的积分时间来衡量输入电压和参考电压

最终输入电压和参考电压的关系如下

\frac{Vi}{Vref}=\frac{T2}{T1}

T1为第一次积分时间,为所有计数器状态全部翻转一次的时间2^n*Tc

T2为第二次积分时间,为-Vref经过RC放电后使得Vo为0的时间

如果令Vref为2^n,那么计数器在T2的时间内计数(\lambda)就是输入电压的大小

这个想法妙不可言

网友:
感谢作者无私的分享。非常精彩的内容,学习了,受益匪浅。非常感谢。

网友:
非常好的电子资料,内容详实,有参考价值。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