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 输出时谐振波形异常

楼主:
     入职一家电源公司,经过三个月学习,已经对电源的原理有一定了解,刚好领导交代一项任务,就是原有的一款输出20V/8.25A的产品修改为输出24V/10A。

     产品主控IC为TEA19161T,我通过修改TL431和IC的SNSSET引脚电阻,使其可以输出24V/10A。

    修改后谐振电流的波形是有变化,欠谐振。根据公式算得谐振元件的谐振频率为70KHz和22KHz,修改后输出时谐振频率为43KHz。

    尝试修改谐振元件,使频率降下来,可是没什莫作用

    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网友A:
波形蛮不错的,你这个诉求仅与匝比相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形蛮不错的,你这个诉求仅与匝比相关

请问你所说的仅与匝比相关,是指考虑到变压器的寄生电容方面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波形蛮不错的,你这个诉求仅与匝比相关

昨天查资料,有看到一种解释是说当匝比刚好满足变换器的最小增益为1/2n时,变换器将全范围工作在想要的区间。不知道你所说的是否也是这个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昨天查资料,有看到一种解释是说当匝比刚好满足变换器的最小增益为1/2n时,变换器将全范围工作在想要的区 ...

LLC的增益可以简单理解为三部分增益的乘积:拓扑架构增益*变压器增益(匝比)*LC谐振增益;半桥的增益是1/2(全桥是1),你的诉求是让LC工作在谐振点,那么谐振的增益就是1,这两部分的增益都被固定,能调的就只有变压器增益了。反过来,变压器匝比不变即变压器增益不变,半桥拓扑架构不变即拓扑增益不变,闭环控制,无论你如何调LC参数,LC的增益都是一样的,从你的波形上看是小于谐振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LC的增益可以简单理解为三部分增益的乘积:拓扑架构增益*变压器增益(匝比)*LC谐振增益;半桥的增益是1 ...

感谢您的耐心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LC的增益可以简单理解为三部分增益的乘积:拓扑架构增益*变压器增益(匝比)*LC谐振增益;半桥的增益是1 ...

我按照您的回复去查找资料,倒是找到一个相关的,如下图

  我简单理解为,原样机增益刚好正弦波,而我修改了输出电压,为了保持公式与之前结果一样,就得减小n值。所以您的意思是减小匝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按照您的回复去查找资料,倒是找到一个相关的,如下图   我简单理解为,原样机增益刚好正弦波 ...

是的。截图这里是把拓扑增益与谐振增益合并了,或者Vin直接减半了。理解原理,公式怎么写都行

网友:
你们这个芯片是不是公司定制信号,看着和TEA2016、TEA2017相同,NXP有很多设计资料可以去下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