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控电源的电感计算

楼主:
PWM整流的电感,可以根据电感电压最大值,和纹波电流最大值来计算,相控整流的电感感觉不是升压和降压作用,就是滤波的作用,这个电感值要如何计算呢

网友A:
相控整流器主要通过控制晶闸管的触发角来调节输出电压的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控整流器主要通过控制晶闸管的触发角来调节输出电压的大小。

你回答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回答的是什么

主要取决于具体电路的工作原理,

至于如何计算,相控整流的电感,

先根据系统要求确定可接受的输出电压纹波大小,然后计算电感值,
要知道电源周期和纹波电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