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最近在研究逆变器,发现逆变器输出波形振荡,LCL滤波器还会发出噪声。

楼主:
现在VBUS是独立电源供电,采用单极性调制。VBUS为80V输出波形带载100Ω电阻。

VBUS为85V输出波形,带载100Ω电阻。

网友:
从波形分析,带载增加,所谓的噪声比较严重

建议,检查一下LCL滤波器的参数比如,电感L、电容C的参数,至少从波形上看和负载输出匹配是有问题的

网友:
看起来环路非常不稳定

过零的时候震荡严重

建议查查参考源或者控制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