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环绕制自制电感计算

楼主:
在某本书上找到一个电感线圈的电感量计算公式:L=(N^{2}\mu S)/l,N是线圈匝数,\mu是磁环电感,为什么线圈的电感量大小和线圈的截面积成正比,和线圈的长度成反比,不应该是线圈越长电感量越大吗?

上式等效简写为L=A_{L}N^{2}A_{L}是电感系数,看了一个视频自制100\mu H电感,先在磁环上绕制7圈线圈,用电桥测量此时的电感量,用前式求出电感系数,在计算求出所需绕制电感的线圈匝数N,接着再计算线径,根据载流量计算线径。

网友:
【为什么线圈的电感量大小和线圈的截面积成正比,和线圈的长度成反比,不应该是线圈越长电感量越大吗?】

为什么和线圈的截面积成正比,这是由电流产生磁场而磁场的变化产生感生电动势所决定的。证明这一点的过程相当冗长,帖子里面无法说清楚。

为什么和线圈的长度成反比,可以这样考虑:匝数N不变的话,线圈越长就表示绕线越稀疏,相当于电流分布在更宽的范围内,沿着线圈单位长度的电流就变小了。

网友:
顺便说一句:该式并非准确的公式,而是个近似的公式。因为计算电感量的理想条件实际情况中并不具备。后面说电感量和匝数成平方正比当然也是近似的。

网友A:
【不应该是线圈越长电感量越大吗?】

不知道你根据什么说线圈越长电感量越大。

从磁场强度 H 的国际单位制单位是 安/米 就可以知道,磁场强度 H 是用每米长度上的电流来计量的。由这个单位 安/米 可知,如果线圈中电流不变,匝数不变,长度越长,磁场强度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是线圈越长电感量越大吗?】 不知道你根据什么说线圈越长电感量越大。 从磁场强度 H 的国际 ...

这个线圈越长电感越大的结论是我根据pcb走线引线越长寄生电感越大得出来的,回到这个公式,这个长度l是指绕制的电感长度,而非绕制这个电感所用的漆包线的长度,这下我就明白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写的很详细,正在学习相关知识,下载来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