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漏电流产生原理

楼主:
之前有一个现场使用变频器前端加了一个漏电保护器,在运行过程中频繁跳漏电保护器,测量漏电流大小在100mA左右,而漏电保护器一般脱扣电流只有30mA,请问这个漏电流是如何产生的,是对地寄生电容所产生的漏电流还是真实存在绝缘水平不够是通过地线直接返回大地,对于后者是否可以取消地线以减小漏电流的大小?

再者,漏电流的叠加,一路总电源分出多路电源,每一路分电源再带一些设备,如果每一路电源都会产生一些小的漏电,会不会在总电源产生直接的叠加,如果漏的相分布有规律也不一定会脱扣吧?

网友:
“请问这个漏电流是如何产生的,是对地寄生电容所产生的漏电流还是真实存在绝缘水平不够是通过地线直接返回大地,对于后者是否可以取消地线以减小漏电流的大小?

再者,漏电流的叠加,,,,,”

取消地线并不是减小漏电流的好方法
如果取消地线,一旦发生漏电,电流可能无法有效泄放,设备损坏,会出现触电事故呢

网友:
漏电流的分布有规律且总和未超过漏电保护器的设定值,不一定会触发脱扣。是否脱扣不仅取决于漏电流的大小

网友:
这种机电设备,每个公司都是重点关注的生产设备
还是按照通用的设备维护规范做事,和设备厂商沟通,和公司的设备主管或总工沟通,共同协商,不要一个人自己揣摩。

建议:
选择适合变频器应用场合的漏电保护器,这些保护器对高频漏电流有更好的容忍度。

考虑在变频器输出侧增加滤波器,减少高频漏电流。
用隔离变压器可以减少对地漏电流。
对变频器和电动机的绝缘状态进行专业检查,确保没有绝缘缺陷。
检查接地系统是否合适,接地电阻是否在规定范围内。

网友:
【对于后者是否可以取消地线以减小漏电流的大小?】

不可以。

取消地线,电气安全违规。

网友:
去掉Y电容跳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