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生不成HEX文件

楼主:
只生成elf文件,生不成hex文件。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很久没用pic了,应该是有个选项没有设置吧。

网友A:
遇到问题先网络搜索一下,找不到再来论坛。

MPLAB X IDE v6.2.0如何编译生成hex文件

https://blog.csdn.net/dujunqiu/article/details/137967664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问题先网络搜索一下,找不到再来论坛。 MPLAB X IDE v6.2.0如何编译生成hex文件 https://blog.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