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和比较器的区别以及比较器输出侧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运放输出一般是射极跟随输出或者推挽输出,如下图所示:

这是一个四路比较器集成芯片LM339B,可见输出结构是集电极输出,在输入引脚IN+和IN-跨界在基极和发射极的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网友A:
【在输入引脚IN+和IN-跨界在基极和发射极的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防止IN+引脚与IN-引脚之间电压过大导致输入端的PNP管发射结击穿。

网友:
运放的输出应该是推挽输出,和,射极跟随输出

推挽输出可以提供较大的驱动能力
射极跟随输出它通常不是运放的标准输出类型,是适合作为缓冲器使用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输入引脚IN+和IN-跨界在基极和发射极的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防止IN+引脚与IN-引脚之间电压过大导致 ...

具体是怎么防止发射结击穿的,假设此时运放正输入引脚电压高于负输入引脚电压,正输入引脚的第一级保护二极管导通,第二级关断,负输入引脚的第一级关断,第二级导通,这时导通的二极管对上边电流源流出的电流进行分流,保护电流源流过的第一级PNP三极管基极电流,防止其电流过大导致击穿?

网友:
qwqwqw2088 发表于 2024-8-11 08:48     运放的输出应该是推挽输出,和,射极跟随输出 推挽输出可以提供较大的驱动能力 ...

那么对于单电源供电的运放是怎么输出的?集电极输出或者射极输出,带载能力都比较弱?

网友:
或者还有一种电路结构,比如编码器是5V单电源供电,内部有负电源生成电路,编码器输出的信号是±2.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对于单电源供电的运放是怎么输出的?集电极输出或者射极输出,带载能力都比较弱?

单电源供电射极跟随器的多,有稳定的输出电压,有一定的电流驱动能力吧

还要看所选择运放型号

网友:
前面的二极管简单,就不说了。

后面(上方)的二极管作用是抗饱和的,通过防止三极管进入深度饱和的方法限制三极管的最大电流,其好处在于可以有效减小输出的振铃效应,但同时又不减少三极管作为开关特性的快速性能(小信号时二极管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