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信号怎么判断是否是有效信号还是噪声?

楼主:
示波器在测量一些幅值比较小的信号,比如说编码器返回信号,由1V有效值的正余弦信号,5V有效值的旋变信号,正交的增量式编码器信号,485通信信号等,这些信号虽然幅值比较小,但是如果用在强电设备上面,极容易受到固定频率的干扰,比如在大功率开关电源、逆变器、车载控制器等上边,容易受到载波频率的干扰;除此之外对于示波器测量信号时的引线、示波器探头的选择、示波器都会带来噪声,因此测量的波形就会有很多尖峰干扰,对于这些显示在示波器上面的波形,那些能够判断是真实的干扰,是确确实实实际电路带来的干扰,而哪些又是示波器探头包括示波器自身的底噪?

对于测量这些小信号波形,该选择普通×10的探头还是差分探针,普通×10的探针衰减倍数小,差分探针的带宽大,显示的波形更为干净,测量信号、示波器探头的干扰、示波器自身的底噪,对于这三个噪声,哪种探针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所测量的波形?

网友:
测量的波形就会有很多尖峰干扰,如何选择示波器探头?

如有差分探头,可以试试啊
差分探针的设计使其对电磁干扰EMI和射频干扰RFI具有更好的抵抗能力。
在强电设备附近测量时,差分探针能提供更可靠的测量结果。

网友:
差分探头就是成本高而已。

普通探头(×10)只是一般的探头,是大多数通用测量场合,便宜,像楼主的如用在小信号测量场合,衰减比可能会引入额外的噪声,特别是接地不当引入的额外噪声这是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