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放电管与机壳接地如何配置

楼主:
以下电路为测量设备的输入保护电路,Vout为传感器电压输出。V0为电路地GND,CHASSIS GND为机壳接地。

问题1:图中1点D2和图2点GD1应该是什么关系。也就是箭头3位置是否为电气连接。

问题2:图中C1为与GD1是否共同组成气体放电保护吸收电路

网友:
2. 是的

这个也回答了第一个问题!

网友:
气体放电管应尽可能地接地,应接在主电源负极或外壳上。推荐选择无续流气体放电管BA301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