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芯创D133CBS】--1.开箱与开发环境搭建

楼主:
      收到匠芯创D133CBS开发板,首先对开发板进行了解,然后搭建开发环境。开发板实物如下:

图1:开发板正面--开机
图2:开发板反面

一.了解开发板

      匠芯创D133CBV-QFN88-V1-2开发板 使用ArtInChip 一款 平头哥E907 RISC-V 处理器D13x,配备强大的 2D 图形加速处理器、PNG 解码、JPEG 编解码引擎、丰富的屏接口。开发板配备 7 寸 LVDS 显示电容触摸屏,同时预留 MIPI 屏幕、电阻触摸接口。开发板主控片上 1MB SRAM,8MB PSRAM(视主控型号决定),板载外挂16MB NOR FLASH,资源非常丰富。硬件资源图解如下:

图3:开发板硬件资源

      可以看到,开发板资源非常丰富,通过梳理,对匠芯创这款D13x主控开发板有更清晰认识。

二.开发环境搭建

      对于开发环境,匠芯创提供了三种:

Linux SDK            ----  Luban 是 ArtInChip 基于 Buildroot 深度优化的嵌入式 Linux 系统。

RTOS SDK           ----  Luban-Lite 是 ArtInChip 基于 RT-Thread 系统深度优化的 RTOS SDK。

Baremetal SDK    ----   Baremetal 是 ArtInChip 的嵌入式裸机系统。

      这里选择基于RTOS SDK,搭建Linux Ubuntu开发环境。

1.获取SDK.Git地址:https://gitee.com/artinchip/luban-lite.git

图4:SDK获取

2.安装scons

sudo apt-get install scons

3.安装 pycryptodomex。pycryptodomex 是一个 python 编写的加密包, 其有源码包可以进行编译安装。切到SDK路径luban-lite下,按如下步骤安装:

sudo apt install pip
cd tools/env/local_pkgs/
tar xvf pycryptodomex-3.11.0.tar.gz
cd pycryptodomex-3.11.0
sudo python3 setup.py install

4.VSCode打开luban-lite工程

图5:VSCode打开工程

5.编译Luban Lite SDK。这里有如下几个编译命令是比较常用到

(1)  scons --list-def                 查看 SDK 支持板卡

(2)  scons --apply-def=11       选择板卡配置。  这里根据硬件板选择11。

(3) scons --menuconfig         进入配置界面,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配置修改

(4)scons                                编译工程

图6:scons配置使用

      这里可用scons --menuconfig配置。查看LVGL 配置如下。这里选其他SDK适配存在一些编译不过、显示等问题。

图7:配置LVGL界面

       首次编译会有库包的拉取下载,编译完后镜像固件路径如下所示

图8:编译--镜像路径

6.烧录

      匠芯创提供AiBurn烧录工具,下载安装后,打开进入烧录镜像页面,选择连接方式,加载烧录固件后,在开发上按住UBOOT键,再按一下RESET键后松开,最后松开UBOOT键,进入烧录模式,此时AiBurn也显示“ArtInChip设备已连接”,点击“开始”,进行镜像烧录。

图9:AiBurn烧录镜像

      烧录成功后,显示屏可看到出厂默认界面,接上串口,可看到日志如下:

图10:开机串口日志

      至此,实现开发环境搭建,编译烧录,为后面进一步探索打下良好基础。

保持热爱

网友A:
开篇的开发环境搭建,编译烧录一气呵成,后面测评会很顺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篇的开发环境搭建,编译烧录一气呵成,后面测评会很顺利的

是的,整个链路通了,后面就是功能方面的评测了

保持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