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共读——《硬件设计指南:从器件认知到手机基带设计》】——02电容知识知多少?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okhxyyo   参与回复

硬件设计指南:从器件认知到手机基带设计
——电容知识知多少?

        电容是电子电路设计中最常用的元器件之一,一款手机主板大约会使用3000多个元器件,其中电容约占三分之一。手机主板如图1所示,白框标注了CPU的电源分配网络(PDN)电容,在主板中占据了大量面积,下面我们将开始了解手机主板上用料最多的元器件——电容。
图 1
        电容主要分为陶瓷电容、电解电容、钽电容,电解电容和钽电容具有极性(有方向要求),陶瓷电容无极性。其中,陶瓷电容又可以分为X7R、X5R、X6S、NP0、COG等类型。我们在做工程师,一定要注意,实际环境中没有完美的器件,一切器件都有寄生参数。因此,下面就电容的DC偏压特性、电容等效模型、AC特性和温度特性进行讲解。
        DC偏压特性,主要指电容的容值随着加载两端的有效电压升高而下降,这就意味着电容两端电压越高,电容容值越低(这需要在电容耐压值之内)。图2所示为10uF/10V电容的偏压特性,当电容两端电压为10V时,电容有效容值降低70%,仅3uF。
图 2
        在MLCC陶瓷电容中,只有X7R、X5R、X6S电容有DC偏压特性,而NP0和C)G无此特性,这主要由电容自身的材料所决定。陶瓷电容的电介质主要以BaTiO3 (钛酸钡) 作为主要成分,BaTiO3具有如图3所示的钙钛矿 (perovskite) 形的晶体结构,在居里温度以上时,为立方晶体 (cubic) ,Ba2+离子位于顶点,O2-离子位于表面中心,Ti4+离子位于立方体中心的位置。这是在居里温度 (约125℃) 以上时的立方晶体 (cubic) 的晶体结构,在此温度以下的常温领域,向一个轴 (C轴) 延长,其他轴略微缩短的正方体 (tetragonal) 晶体结构。
图 3
        此时,作为Ti4+离子在结晶单位的延长方向上发生了偏移的结果,产生极化,不过,这个极化即使在没有外部电场或电压的情况下也会产生,因此,称为自发极化 (spontaneous polarization) 。自发极化会受到外部电场力作用,极化方向会发生变化。当从外部施加直流电压时,由于电介质中的自发极化受到电场方向的束缚,因此不易发生自发极化时的自由相转变,表现为电容率(介电常数)变化,从而使得有效容值发生变化。
        电容等效模型。在一些情况下,电容可能会变成电感,这是什么原因呢?理想的电容,随着频率增加,它的阻抗越来越小,但是实际电容存在ESR(等效电阻)和ESL(等效电感),可能会导致串联谐振,由于ESR和ESL的存在,实际电容在低频处呈现容性,高频处呈现感性。因此,电容的等效模型如图4所示,主要由ESR、ESL、Rleak、C组成,Rleak表示电容漏电流等效阻抗。
图 4
        实际电容存在阻抗-频率曲线,如图5所示。当容抗等于阻抗时,刚好到电容阻抗转折点,此时形成谐振,电容阻抗最小。通常所说的小电容高频特性好,就是说的谐振频率高。这个参数非常重要,常常被用于优化手机电源PDN。
图 5
        AC特性,主要指电容的有效容值会随着交流电压 变化而变化。在AC电压环境下,电容的电压和电流的关系并非线性,而是呈现出一种称为阻抗的复数特性。这是因为电容对交流电压的响应取决于电压的频率。在低频下,电容可以看作是一个开路,阻止电流通过;而在高频下,电容则可以看作是一个短路,允许电流自由通过。
        电容的温度特性,不同类型的电容,由于制作使用的材料不同,将导致其在不同温度下容量发生变化,这个参数是电容稳定性的表现。陶瓷电容可以分为I类和II类电容。一般,C0G和NP0为I类陶瓷电容,这类电容容量稳定性好、精度高、对温度不敏感,即温度变化导致电容容量变化较小,但是电容容量较小,一般是pF级。X7R和X5R属于II类电容,由于温度引起的容量偏差较大,但此类电容可以制作大电容,可以达到几十甚至上百uF。

新年新气象!

网友:
不同类型的电容,由于制作使用的材料不同,将导致其在不同温度下容量发生变化,这个参数是电容稳定性的表现。陶瓷电容可以分为I类和II类电容。

网友:
讲的内容不是很多,但是讲的相对深入。值得继续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