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开关管模型的驱动电路应该怎么使用?

楼主:
PSIM开关管设置成二级非理想模型,软件提示驱动电路要使用开关控制(多级),我原来使用理想模型的开关管,驱动电路是用正弦波和三角波通过比较器生成的PWM波,再用开关控制到三相逆变桥,但是现在换成开关控制多级的话,驱动电路就有问题了,不知道因该怎么设置驱动电路?

网友:
仿真输出电流波形太差,估计是电脑问题,需要一个高配置电脑才能输出较为完整的电流波形

网友A:
在   “PSIM开关管设置成二级非理想模型”  之前 是怎么仿真,仿真是成功的吗?

网友:
PSIM开关管设置成二级非理想模型就是与实际基本一致的模型

想用这种模型仿真,你得知道自己仿真电路的一些参数,预设置一下,或者说你比较准确地预测开关管在实际工作中的工作情况

网友A:
比如:

开关管中的开通延迟和关断延迟时间大概值
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的值,

导通压降多大

关断漏电流多少,自己能设置就行,

反正电路是软件仿真,一些参数尽管设置,冒不了烟,电不住人

如果在理想模型下仿真是成功,那非理想下也能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   “PSIM开关管设置成二级非理想模型”  之前 是怎么仿真,仿真是成功的吗? ...

之前设置成理想模型,输出波形整体上就是PWM波,但是分辨率太低,也就是步数可能太长了,我设置的10^-6,仿真出来的波形很简洁,没有什么密密麻麻的,不如TINA-TI和LTPsice仿真的那么精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 开关管中的开通延迟和关断延迟时间大概值 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的值, 导通压降多大 关断漏 ...

非理想器件的默认参数都有,一些相关参数也都设置,驱动电压高值低值,导通关断漏源极电阻等,可能就是电脑不太行,需要一个高性能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