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台功率放大板维修

楼主:
振动台的功率放大器是桥式放大输出,一般是管子的十安培保险烧坏,IRFP260N功放管烧坏。

功放板一般是断电用万用表测量,把坏的电子元件换了,通电后量管子G极串联小电阻上电压可以检查管子的好坏。

网友:
测量功放板时没有加上200V的直流电压,相对电路板上电压是15V,安全性能好,这时用示波器看方波的波形都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功放管输入端串联一个5欧姆的小电阻,功放输出电路接通后,量5欧电阻上的直流电压,就可以知道功放管的驱动电流,正常5欧电阻上电压是0.6到0.88mV,量到一个电压200mV,这个管子就是坏了,更换功放管再量了。

网友:
功放板使用时装在散热器上,再装入机箱里面,空间位置小,不好去5欧电阻上电压,这是维修拆开了才好操作的。

网友:
学习了,好文章,内容讲解详细,非常不错,谢谢你。

网友:
大功率的功放,直流电压高,自举升压后,会引入很大的干扰信号。

网友:
大功率的功放,电源的直流电压一般都在200V左右了,驱动电路的电压一般是15V左右,是两个不同的电压源了。

因此维修调试时,可以先断开不接功放的高压直流电源,先接驱动板的电压,对低压的驱动电路进行检查,当输出的驱动波形正常时,在检查管子是不是正常,当两个都是正常后接入高的直流电压试机,就不会因故障损坏大功率管子了。

网友:
多谢分享!多谢分享!多谢分享!多谢分享!多谢分享!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