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431B-ESC1评测] 四、MCSDK 电机,启动!

楼主:
MCSDK 电机启动!
本文是开始转动电机,在之前的生成代码过程中随便选择了一款电机,生成代码后,验证生成的工程正常可用!但是这是不正确的,现在开始修改。

一、电机参数
    确认需要测量的电机参数,可以在MCSDK中新建电机的界面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参数,但是在方波理有用的参数实际上没几个(叠个甲,我认为,我觉得,不一定对,有不对请交流指点,谢谢!),里面大部分参数都是用于FOC,在FOC里面计算磁链参数,搭建电机的模型,观测器等一系列运算。
    在BLDC里需要注意的只有霍尔传感器分布 与 极对数。
    霍尔传感器分布,影响霍尔的波形,如果不对电机转动异常、电流偏大、发热等异常

1.1、极对数由于计算速度,用于速度环 与 显示速度。

1.2、霍尔传感器分布
由下图可知,霍尔角度120°

1.2、电机极对数
电机快速转一圈,6个完整正弦,6对极

按照测量的电机参数修改功能内电机的相关配置后,重新生成、烧录代码。

二、电机启动
使用生成的工程 配合 Motor Pilot上位机,就可以实现电机启动、调速、跳转PID、可视化霍尔电角度等非常丰富的功能。

2.1、启动电机

①打开软件后,选择COM,连接设备

②连接后(没供12V),所以提示欠压

电压太低的情况下,即使加了预驱也是没办法导通MOS的,所以这里的低压警报是针对驱动桥的。在3.3v-5V的情况,芯片、霍尔等大部分器件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③有任何报错后会自动停止

上图是,供电12v,限流50ma后,点击启动后,电源过流保护,拉低电压,导致检测到欠压,自动停止输出PWM了。想要再次启动需要点击”Ack Faults”,清除错误之后才可以再次启动电机。

④点击开始启动电机(供12v后),并且限流调大了

点击启动之后,电机正常启动,平稳运行!!

⑤电机运行照片与GIF
电机与B-G431B-ESC1

电机运行GIF

⑥电机实时参数可视化

MotorControl Workbench提供了非常多数据可视化,可以选择多种数据以图标的形式可视化,比直接看数字要直观。以下就是霍尔速度可视化。

三、问题处理

①低电压报错

将电压调高后,清楚错误后再次点击开始即可。

②速度反馈(speed feedback)报错

检查后是霍尔传感器接线不可靠,按紧后解决

③电机抖动

现象:点击启动后,电机抖一下就提示欠压(供电12V 限流200ma,电机不带负载启动、运行电流非常小,不超过100)后进入保护停止输出。

解决方法:
更换霍尔顺序 或 三相相线的线序,切换任意一方,不断排列组合切换线序,直到电机可以正常运行即可。
疑问:为什么ST没有霍尔自学习?

四、总结

ST 的MCSDK一套流程体验下来非常的丝滑、流畅,调过电机、有电机调试经验的人第一次接触也能很快的上手,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具体的实现代码里面就有点不友好了,BLDC的六步法的代码时比较简单(对比FOC来说),但是ST将六步法与FOC居然耦合起来了(下文会描述),并且代码使用了非常多的、多层封装的结构体 与 复杂的流程,要吃透比较难。
总的来说,MCSDK入门简单、理解贯通,是比较有难度的。

网友:
好像这种自动生成代码的软件,功能实现不是啥问题

但是要真看代码,会感觉很辣眼

网友A:
电机快速转一圈,6个完整正弦,6对极中的示波器测试的波形是驱动波形还是感应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快速转一圈,6个完整正弦,6对极中的示波器测试的波形是驱动波形还是感应波形

都没上电,肯定是感应电动势

网友:
虽然看不懂,还是为大佬点赞

网友:
楼主这个测评搞的不错,能让无刷电机可靠运行还是需要能力和时间的

网友:
现在MCSDK还有完整开源版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