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uck boost电路输出问题

楼主:
buck boost电路输出问题,请老师们们解释一下

问题如下:

 A点可以到-5V,是否是此振荡导致-3.2V不到-5V。

其中B点的电压应该是-5V,但目前只有-3.2V。下面是A点的波形:

如果是,该如何消除此振荡?

网友:
【其中B点的电压应该是-5V】

根据什么B点应该是5V?

网友:
【是否是此振荡导致-3.2V不到-5V】

不是。

【该如何消除此振荡?】

没有必要消除。

网友:
调Duty,谐振是正常现象

网友:
用信号发生器输出PWM还是单片机,调整占空比从而调整输出电压值

网友:
这个振荡个人觉得应该是属于正常现象。不知楼主是否将该电路进行仿真模拟?计算出大概的时间常数tau?另外,Vin的PWM波形占空比貌似是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