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种简单的方案来实现芯片内部稳压功能。

楼主:
实现思路:使用电流对电容充电,当电容充电到VREF后,就对其电流进行旁路,只要保持电容上电压稳定,VREF电压就能保持稳定。这里最重要的器件就是分段线性电阻R8,从它功能可以看出,当电容两端电压为5V以下时,流过电阻R8电流为0A,当电容两端电压为5V以上时,立马以1000000倍的电流吸收能力对电容充电电流进行旁路。

因此,只要电压低于5V,就会继续对电容充电,高于5V就对电阻充电,这样就能实现电容电压稳定在5V。其实这里的R8实现了稳压管的功能。

网友:
使用电流对电容充电,当电容充电到VREF后,就对其电流进行旁路,只要保持电容上电压稳定,VREF电压就能保持稳定,,

这个电流是什么级别的,mA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