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波中怎么可能有 平行于传播方向的电场分量呢?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huo_hu   @吾妻思萌   参与回复

这段时间在查缺补漏学习 【电磁场微波技术与天线】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资料中说【TM波(Transverse Magnetic Wave,横磁波):磁场完全垂直于传播方向,而电场可能有平行于传播方向的分量】,但是电磁波中电场和磁场是完全垂直的,而磁场与传播方向又完全垂直,怎么可能 【电场可能有平行于传播方向的分量】呢,这种情况下,电场也应该完全垂直于传播方向呀?

网友A:
这可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建议看看这个帖子:怎样形象地理解波导中微波的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可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建议看看这个帖子:怎样形象地理解波导中微波的模式

非常感谢。请看下面的图,有这样的电磁波吗?

网友B:
唉,现在的EEWORLD只有版主们在苦苦支撑来答复几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看下面的图,有这样的电磁波吗?

【请看下面的图,有这样的电磁波吗?】

居然是韩文!

图中指向左下的黑色箭头是什么,是传播方向么?未见文字说明,不好说是。

如果黑色箭头是传播方向,那么红色箭头(磁场)和蓝色箭头(电场)这样分布是可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唉,现在的EEWORLD只有版主们在苦苦支撑来答复几个问题了。

【现在的EEWORLD只有版主们在苦苦支撑来答复几个问题了】

哪个电子技术网站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EEWORLD只有版主们在苦苦支撑来答复几个问题了】 哪个电子技术网站都是这样。

原来是我连入射面都没搞清楚,所以提出了这么个好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