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副边的地与变压器的绕制有联系吗?

楼主:
以反激式开关电源为例,原边接在串联开关管的主回路上,原副边、副边之间都是隔离的,同时副边有多路输出有接到驱动支路和强电连接的,同时有给控制电路供电的,一般有如下几路,24V和com,±15V、5V和gnd,这几路电源是给控制电路供电的比如芯片运放什么的,同时PCB电路板为了释放静电和EMC抗干扰等目的gnd和com经阻容连接到PCB板的PE再连接到配电系统的PE,这样的话±15V、24V端子对大地的电压应该是是多少呢,有一次我碰到24V引出的一根悬空的双绞线被电打了一下手,电压应该挺高的,请问这种现象与磁芯的绕制有没有关系?绕制方法不同导致电位不同。

网友A:
【请问这种现象与磁芯的绕制有没有关系?绕制方法不同导致电位不同。】

不应该说【磁芯的绕制】,你又没有绕磁芯,你绕的是线圈。

这种现象与绕组的绕制有关系,更与绕组的联接方式有关系。

你以反激开关电源为例,注意反激开关电源初级绕组两端,一端接交流市电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源正端,这一端在交流上可以看成是地电位,另一端接功率开关管漏极(或者集电极),这另一端是高频(反激开关频率)交流高电位。次级可以放在直流电源正端那一边,也可以放在接功率开关管的那一边。显然,两种放置方法,次级的交流电位可以相差很多。

网友A:
【有一次我碰到24V引出的一根悬空的双绞线被电打了一下手,电压应该挺高的】

被电击,可能与你的反激开关电源的Y电容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次我碰到24V引出的一根悬空的双绞线被电打了一下手,电压应该挺高的】 被电击,可能与你的反激开 ...

是什么原因和Y电容有关?这个Y电容是在pcb板上gnd和pe之间跨接的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原因和Y电容有关?这个Y电容是在pcb板上gnd和pe之间跨接的电容吗?

【这个Y电容是在pcb板上gnd和pe之间跨接的电容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原因和Y电容有关?这个Y电容是在pcb板上gnd和pe之间跨接的电容吗?

【是什么原因和Y电容有关?】

如果该电容已经被充电,当你的手指接触到反激开关电源变压器次级电路时,该电容将通过你的手指对大地放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种现象与磁芯的绕制有没有关系?绕制方法不同导致电位不同。】 不应该说【磁芯的绕制】,你又没 ...

反激式开关电源磁芯绕制如此图,SMPS+和NP1_2接正母线和开关MOS管的漏极,NP1_1是一个继电器,SMPS-是接负母线,NP2_2是一个辅助供电绕组;

NS2_1对COM是24V,再往下四个分别是正15V、正5V、gnd、负15V,这几个绕组在磁芯上是隔离的,这样的话这几个弱电和绕组的放置有关系吗?

在这你说的“一端接交流市电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源正端,这一端在交流上可以看成是地电位,另一端接功率开关管漏极(或者集电极),这另一端是高频(反激开关频率)交流高电位”,这个正负是怎么定义的,交直流和反激开关电源的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激式开关电源磁芯绕制如此图,SMPS+和NP1_2接正母线和开关MOS管的漏极,NP1_1是一个继电器 ...

【反激式开关电源磁芯绕制如此图】

在2楼我已经说过“不应该说【磁芯的绕制】,你又没有绕磁芯,你绕的是线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反激式开关电源磁芯绕制如此图,SMPS+和NP1_2接正母线和开关MOS管的漏极,NP1_1是一个继电器 ...

【这个正负是怎么定义的,交直流和反激开关电源的工作状态?】

我在2楼可没有说什么正负,只是说"交流上可以看成地电位“和”高频交流高电位“。

过去,往往称为交流的“冷端”和“热端”。

要理解“冷端”和“热端”,且待我画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正负是怎么定义的,交直流和反激开关电源的工作状态?】 我在2楼可没有说什么正负,只是说"交 ...

什么是冷端热端?

网友:
【什么是冷端热端?】

我在9楼说:“且待我画个图”。画好我会贴出来。

顺便说一句:务必与热电偶的冷端热端区分开,万勿混为一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冷端热端?】

我在9楼说:“且待我画个图”。画好我会贴出来。

顺便说一句:务 ...

交流的冷端热端还没整明白,又冒出一个热电偶的冷端热端,热电偶的热端是两根不同金属焊接在一起用作测量待测物体的温度,另外两端不焊接到一起接到运算电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流的冷端热端还没整明白,又冒出一个热电偶的冷端热端,热电偶的热端是两根不同金属焊接在一起用作测量 ...

【热电偶的热端是两根不同金属焊接在一起用作测量待测物体的质量,另外两端不焊接到一起接到运算电路上】

热电偶怎么会用来测量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