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065双电源供电发烫

楼主:
求问,最近照着CN0272的参考电路做了一个测电流的电路图,在焊接完用直流电源通电5V/2A测试的时候,发现AD8065发烫,AD2300出来的电压也变成4V,-5V正常转出,不知道为什么AD8065发烫,并且断电后AD8065很快就降温到室温

网友A:
焊接完后,应该静态测量一下有没有焊接造成的短路,才能上电

AD8065发烫

供电电压正常?

网友B:
宝贝,封装是不是画错了,供电引脚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宝贝,封装是不是画错了,供电引脚是哪个?

引脚号标的不对,但是是按照芯片手册接的引脚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完后,应该静态测量一下有没有焊接造成的短路,才能上电 AD8065发烫 供电电压正常?

当时测量AD2300转出-5V电压就直接把AD8065贴上去了供电测试,供电电压是用可编程的直流电源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宝贝,封装是不是画错了,供电引脚是哪个?

谢谢大佬,重新看了一下,确实是原理图画错但是封装对了,导致最后pcb的绘制的时候粗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