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传感器49E的原理

楼主:
霍尔传感器49E有字的面对我们,三只引脚从左到右分别是电源引脚Vcc、地gnd、输出引脚out,现在给电源和gnd供电,out和gnd之间焊接上发光二极管,当用一个磁铁控制靠近out引脚时,发光二极管逐渐变亮,原理时发光二极管逐渐变暗,这种现象的原理分析如下:

当仅仅给49E供电时,磁铁没有靠近,这个霍尔传感器内部没有磁场建立,而out和gnd引脚之间高阻关断状态,发光二极管不亮;

当磁铁靠近时,此霍尔传感器内部运动电荷在磁场作用力下建立起霍尔电压,out和gnd之间建立起电压,导致发光二极管导通。

网友:
当磁铁靠近时,霍尔传感器的输出应该使发光二极管逐渐变亮,而不是变暗

网友:
过分科普——导致“原理”实际上是“远离”!

文字没有错误,上网打字经常这样,可以理解。但确实没有展开“原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