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灌电流如何控制

楼主:
UPS采用可控硅整流,IGBT逆变,带电机时,电机反转产生反灌功率,有人提议是将可控硅整流,换成IGBT整流,实现功率反馈电网,但这样改动太大,有什么办法,使其反灌时,直流电压不上升到保护点呢

网友:
并功率电阻或者电热丝,电压超过某个阈值才自动开启

网友A:
【有什么办法,使其反灌时,直流电压不上升到保护点呢】

你前面说的【将可控硅整流,换成IGBT整流,实现功率反馈电网】就是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办法,使其反灌时,直流电压不上升到保护点呢】 你前面说的【将可控硅整流,换成IGBT整流,实现 ...

改动大,成本高,不能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