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影不离的好兄弟—X电容和Y电容

楼主:
前言

只要是接有220V的电路板,一般都会看见安规电容的存在,黄色的是X电容,蓝色的是Y电容。

X,Y电容一般在电路中用法如下

什么是安规电容?

逐字理解‘安规电容’(无非就是符合安全规定的电容)

其中,安规电容可细分为X电容和Y电容

电容有诸多种分类,X电容本质就是聚酯电容,Y电容本质就是瓷片电容

聚酯电容内部介质是聚酯

瓷片电容内部介质是瓷片

安规电容有什么作用?

安规电容的作用是滤除高频干扰(这些干扰可能来自雷电产生的干扰或插拔产生的干扰)

X电容是接在火线和零线之间

Y电容分别是接在火线和地线之间,零线和地线之间

可以看出,X电容在电路中起到差模干扰的作用,而Y电容起到共模干扰的作用

先来看X电容,假如现在火线上出现了高频的干扰信号,此时的流向如图所示

经过X电容之前,和之后的高频信号的幅度没变,但是相位相差180度

所谓‘差模’就是相位相差180度

再看Y电容,火线和零线上的高频信号的幅度和相位都是一样的(也就是同步)

所谓‘共模’就是幅度相位频率都一样

由于火线和零线的干扰是一样的,此时X电容就不起作用

因为可以把地线看成零电位,又由于电势差的存在,所以可以在火线和地线之间连接电容,这样就可以把高频信号滤除掉,零线也是同样的

可以用其它电容代替安规电容吗?

答案是不可以的,因为其它电容有正负之分,接反的话,可想而知,而安规电容没有正负之分

另外X电容不能替代Y电容,因为Y电容的耐压值比X电容大

总结

X电容用于滤除差模干扰

Y电容用于滤除共模干扰

X电容比Y电容容值大,但耐压值比Y电容小

-- END --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谢谢!

网友:
写得太好了!原来对于X、Y电容,一直没有很清晰的概念,阅读此文后豁然开朗。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