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圆图进行阻抗匹配的过程

楼主:
史密斯圆图进行阻抗匹配的过程

1.为什么要从往上到2点再往下到3点,而不能直接从1到3点?

2.为什么是并联电感、串联电容,这个怎么判断呢?

3.假如是D类功放,电路拓扑是一个半桥+LC振荡,LC后面接线缆和负载(比如是超声波换能器)那阻抗的测试过程是先把LC元件从电路板上取下来,测试出半桥的输出阻抗?然后测试出来LC电路、线缆、负载连接在一起的阻抗?最后是调整LC的参数来适配功放的输出阻抗?比如功放输出阻抗是75欧姆,那么把(LC电路+线缆+负载)组件的阻抗调整到75欧姆?具体是怎样的匹配过程?

网友:
为什么要从往上到2点再往下到3点,而不能直接从1到3点?

在史密斯圆图上进行阻抗匹配时,不能直接从一点跳到另一点,因为这无法反映实际的元件添加过程。

从1点到2点再到3点的路径代表了逐步调整阻抗的过程,这样可以使匹配更加精确,并且更容易找到合适的元件值。

直接从1点到3点可能会忽略中间的一些关键步骤,导致匹配效果不佳。

网友A:
这种问题,理论性强,要啃书啃资料的

2. 为什么是并联电感、串联电容,这个怎么判断呢?

看阻抗点是怎么移动的啦
在阻抗点需要向上移动,并联电感。因为并联电感会在高频时是感性阻抗
在阻抗点需要向下移动,串联电容。在高频时是容性阻抗。

网友A:
具体是怎样的匹配过程?

大概的步骤:

测量半桥输出阻抗
测量总阻抗
调整LC参数,用史密斯圆图或其他匹配方法来确定需要调整的LC元件值
验证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理论性强,要啃书啃资料的 2. 为什么是并联电感、串联电容,这个怎么判断呢? 看阻抗点 ...

你只说了往上、往下  没有说往左往右 唐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怎样的匹配过程? 大概的步骤: 测量半桥输出阻抗 测量总阻抗 调整LC参数,用史密斯圆图或其 ...

测量总阻抗?用意何在?

网友:
为什么要从往上到2点再往下到3点,而不能直接从1到3点?直接从1到3点的匹配只能用有耗网络来进行,会损失功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从往上到2点再往下到3点,而不能直接从1到3点?直接从1到3点的匹配只能用有耗网络来进行,会损失功 ...

有耗网络-----这个词是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