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数字取中函数

楼主:
如图,看到很多关于3个数取中的程序,感觉都有点复杂,不满足本人简单复制黏贴的需要,

所以整理了一个看上去最简明的函数,默认int ,不分类型,直接定义如下:

#define mid3v(a,b,c) (a>b? (a<c? a:(a>c? b:c)):(b<c? b:(b>c? a:c)))

将需要取中的三个值分别付给a、b、c,

调用时只需   Ymid = mid3v(a,b,c)即可。

关键是只有一行代码,便于复制黏贴,

常用于简单快速采样3次取中,然后再加上简单的LAG惯性滤波,即可消除大部分的随机干扰。

注意:a + b = 1 。LAG计算如下:

Yout = a*x + b*Y0 ;

Y0 = Yout ;

end;

网友A:
用宏定义实现,是不是会比函数实现效率高一些?

网友:
那要是是一个取中呢?其实主要还是数少,基本上都得来一遍遍历

网友:
我说的仅仅是3个数的取中。多于三个的就不是这个函数!

关键是只有三个,做个很大的函数,使用不变。

网友:
仅仅是个人使用经验的分享,类似的函数还有:

限幅函数

#define Limit(x, min, max) (x)=(((x)<=(min))?(min):(((x)>=(max))?(max):(x)))

最大值

#define max3v(v1, v2, v3) ((v1)<(v2)? ((v2)<(v3)?(v3):(v2)):((v1)<(v3)?(v3):(v1)))

最小值

#define min3v(v1, v2, v3) ((v1)>(v2)? ((v2)>(v3)?(v3):(v2)):((v1)>(v3)?(v3):(v1)))

个人感觉使用非常方便,甚至都是抄来的,也感谢那些无私“开源”的高手。

给你们点赞!

网友:
这个分享的意义仅在于:

复制——粘贴——使用,小巧方便、不需要定义变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宏定义实现,是不是会比函数实现效率高一些?

我感觉宏定义也省略了数据类型的定义,使用更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宏定义也省略了数据类型的定义,使用更灵活。

确实也是,不用定义数据类型。

网友:
哈哈哈。。。。小技巧,使用起来方便就好。。。。。。随便怎样都行

网友:
其实没必要写这么紧凑吧,内部还是会换成if e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