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TMC2208 步进电机评估板】第三篇:驱动步进电机转动

楼主:
框架示意图

采用ESP32 UNO D1 R32开发板

代码:

const int stepPin=13; //步进引脚
const int dirPin=12;  //方向引脚
const int enPin=14;   //使能引脚

void setup() {

  pinMode(stepPin,OUTPUT);
  pinMode(dirPin,OUTPUT);
  pinMode(enPin,OUTPUT);
  digitalWrite(enPin,LOW); //打开使能
  digitalWrite(dirPin,HIGH); //打开使能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 对步进引脚发送一个高电平
  // 然后等待100微秒
  // 然后再发送一个低电平
  // 然后等待100微秒
  // 这样就完成一次脉冲,电机旋转一步
int i;
i=3000;
  digitalWrite(dirPin,HIGH); //正转
  while(i)
  {
    i--;
  digitalWrite(stepPin,HIGH);
  delayMicroseconds(100);
  digitalWrite(stepPin,LOW);
  delayMicroseconds(100);
  }

i=3000;
  digitalWrite(dirPin,LOW); //正转
  while(i)
  {
    i--;
  digitalWrite(stepPin,HIGH);
  delayMicroseconds(100);
  digitalWrite(stepPin,LOW);
  delayMicroseconds(100);
  }

实物照片

使用逻辑分析仪测试波形如下:

方波为100us

视频展示:

ESP32驱动ADI TMC2208

网友A:
电机负载功率大一些是不是就不好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负载功率大一些是不是就不好控制了

应该需要适配驱动电流,不然可能造成电机发热,能量损耗,转换效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