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读活动-《硬件设计指南:从器件认知到手机基带设计》读书报告(2):ch3,ch4

楼主:
共读活动-《硬件设计指南:从器件认知到手机基带设计》读书报告(2):ch3,ch4
这次来看一下ch3 模拟信号处理和ch4 信号完整性基础
ch3介绍的内容有以下几个:
1 ADC
2 信号分析基础
3无源滤波器
4 共模信号与差模信号
5 运算放大器基础
6 实战案例讲解
ADC这一节讲解了有关ADC的基本概念。包括采样率、分辨率,LSB、ENOB等参数。还有一个使用自己搭建的简单简单电路模仿ADC工作原理的例子,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第二节是关于信号分析基础的介绍。
介绍了傅立叶变换、时频分析的概念,对比了两个分析的区别,还介绍了在时域、频域评估信噪比的计算(作者说明了在频域计算SNR更准确)。
介绍了调制解调原理,说明了过程中频谱怎么搬移。
介绍了傅立叶变换与PWM,分析PWM的傅立叶分析,作者给出了三个结论。
这一节还介绍了为什么把系统带宽定义为-3dB:半功率点,A=0.707。
第三节介绍无源滤波器。
分别介绍了两组对应关系,并且有推导和仿真图像。
低通滤波器 -- 积分器
高通滤波器 -- 微分器。
之后介绍了什么是二阶滤波器,通过仿真对比一阶、二阶、三阶低通滤波器的性能。
下一个问题是先滤波还是先放大。作者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对于微弱信号,先滤波再放大。
3.4节介绍的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概念:共模信号和差分信号
作者基于运算放大器和MIPI介绍了差分信号的特点。我觉得这两个视角是很全面的说明了差分信号的概念和特征的,涵盖了模拟差分信号和高速数字差分信号。
3.5节
介绍了基于运算放大器的同相放大器和反相放大器电路:
虚短、虚短;
使用信号源-负载的模型分析电路
3.6节是实战案例讲解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3.6.1对电容的分析,使用的分析方法。
第4章
4.1节 从传输线说起
这一节第一部分说明了高速、高频、高带宽有什么差异
高速 -- 信号变化的速度,上升沿很窄--高速信号
高频 - 信号本身的频率
高带宽 - 占据的频率范围
第二部分介绍了环路电感和如何减小环路电感。
这里介绍了信号路径和返回路径的概念,
第三部分介绍了参考平面和传输线:
一对导体构成传输线,一个是信号路径,一个是"参考路径"或者"回流路径"
信号在传输线中的传播模型是分布式参数模型。
第四部分介绍微带线和带状线的区别:
微带线-只有一个参考平面的传输线
带状线-有上下两个参考平面的传输线
第五部分介绍特性阻抗。这里部分既有作者的推导,也有作者的类比
4.2信号的反射
信号传播过程中,阻抗突然变大引起正反射
Z1是当前阻抗,Z2是新的阻抗
反射系数
R = (Z2-Z1)/(Z2+Z1)
作者分析了三张情况
Z2为无穷大,开路,R约等于1
Z2=Z1,阻抗未突变
Z2=0,表示短路,R=-1
之后作者用一个电路对反射进行了讲解。
下一部分作者介绍了阻抗的控制:通过
线宽W,介质厚度h,介电常数,铜箔厚度这4个参数进行控制
4.3节介绍了串扰的来源和如何抑制
来源:容性耦合 感性耦合
控制:增加线与线的间距;减小平行走线的长度;做好阻抗控制或者做好端接;使用地线隔离。
还介绍了等长走线确保等延迟的时候要注意的事
4.4节介绍了S参数,使用S参数描述传输线。
介绍了S参数的意义
4.5 节是实战案例讲解
4.5.1介绍了端接电阻和阻抗匹配
两种端接方式:
源端串联电阻,
接收端并联电阻
4.5.2节TDR阻抗测量
TDR时域反射计
TDR利用信号的反射来评估链路中阻抗变化的程度。这里介绍了TDR的工作原理
这本书看到这里,收获还是不少的,学到了不少新的概念和实际操作的经验。下次要读的第5章,就会是比较系统的介绍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