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洗碗机拆解2:EMI滤波器和水泵拆解

楼主:
上一篇拆解了美的洗碗机:美的洗碗机拆解:惊呆了!一个洗碗机里拆出来这么多好东西!

这次我们继续拆解里面两个组件:EMI滤波器和水泵。

一 EMI滤波器拆解
在美的洗碗机中拆解出的EMI滤波器,品牌是AERODEV,型号是DNF06-P(JGDJB)。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类似的价格是10.8美元。海尔、三洋、美的、格兰仕、小天鹅、TCL的滚筒洗衣机以及TCL的冰箱里都有用到这个滤波器。在咸鱼上,这个滤波器拆机件价格大概在25-30都有,而且还挺多。
这个滤波器重量是82.5g。
给来个特写,从这个标签上来看,这里面也就是一个2x2mH的共模滤波器,一个1uf的X2安规电容,两个27nF的Y2安规电容。另外是一个1.2M的电阻。
四个触点,其中L和N是220V交流电输入,两个U是输出。下面这个大铁片起两个作用,一个是使用螺丝固定整个滤波器,第二个作用是接地。
这儿也有接地符号,但是照片拍的有点糊。
把外壳拆了,看看里面的器件。这外壳,给它机会它不中用,本来还想完整的拆下来,但是到最后还是选择了摊牌,用最暴力的手段来拆解。
可惜的是只能看到里面的共模滤波器、X2安规电容、还有并在输出端的两个电阻。但是Y2电容看不到,因为底下一半整个被环氧树脂灌封了。这种环氧树脂想要拆掉也可以,就是要给加热到很高的温度,然后一点一点抠下来,估计需要个把小时,我宣布:知男而退。

二 水泵拆解
这是最关键的那个水泵,把热水加压然后从喷头喷出,来清洗碗碟。
这个水泵的电机来自阿斯克,型号是S3034,功率32W。这种水泵用途也非常广泛,洗衣机的排水泵、洗碗机的上水泵等都用的是这个,是通用的工业配件。
这个孔洞里有两个触点,用来接线。
按照图中的示意就可以打开这个水泵的水路部分。
打开之后是这样。
继续拆解,可以把电机转子从壳体里抽出来。
有O型密封圈。
转子细节图。
壳体是塑料材质的,最深处有一个看着像轴承的结构。
继续拆解黑色的壳体,就可以看到磁钢和线圈了。
把线圈从磁钢上退出来。
这磁钢看着还挺精致的。
尺寸和一个一元硬币对比。
线圈上面有一个电路板,应该是这个电机驱动板。
这板子用料还不错,中间这个SOP8封装的器件是微芯的PIC12F1501-E/SN,这是一个8脚的8位单片机。
PIC12F1501-E/SN引脚图。
把板子拆下来,可以看到背面是一个完整的铜皮,没有任何走线,所以如果看正面,就会发现很多线绕了很多,地面完整铺铜应该是为了降低电机线圈对电路板上信号造成电磁骚扰。背面只有一个插焊器件。
这个插焊器件底部的丝印是3MP21904 13Z60CZ,根据丝印查找,这是一个来自美国KLIXON的电动机保护器/热断路器。它串联在输入端,位置安装在板子背面距离绕组线圈特别近的位置,电机堵转导致线圈过热的时候,这个器件就会切断供电。
整个水泵拆解之后所有零件。

其实这个水泵拆解之后,我学习到很多东西,但是由于我本人不是机械或者给排水等等相关专业,所以一些理解和想法在脑子里都是比较乱的,并没有被梳理得很有条理,所以没法给大家写出来,毕竟说多错多。所以我就把图片发出来抛砖引玉,希望有大佬们在留言区科普一下这些东西,感谢!

作者:电子开发学习

来源:吹风机拆解测评

网友:
拆解图片很清晰啊

虽然产品功能很简单

但是讲解再专业点就更好了

比如滤波器的线路图和电机的控制策略

网友A:
感谢楼主亲自拆解,网络的好处就是,可以体验到别人的体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亲自拆解,网络的好处就是,可以体验到别人的体验。

不是我拆的哦。是转的其他小伙伴的哦,得到小伙伴授权啦~~

网友:
不错,看来以后坛友门的洗碗机可以自己修了。

网友:
感觉也不是很复杂,我也可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