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给芯片供电中的两处的那些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楼主:
请教,这个给芯片供电中的两处的那些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如图红圈位置

网友:
https://www.ti.com.cn/document-viewer/cn/L293D/datasheet/application_and_implementation?

自己看数据手册

网友:
钳位,限幅

网友:
钳位,限幅?不懂

同事说

钳位是改变输出电压直流电平的电路,

而限幅是限制输出电压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