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X320中pwm的占空比设置

楼主:
       HXX320和STM32有不同,要配置可定义的PWM,其完成是内部分硬件方式。只需对相关的硬件设定,其DSP将协同处理。

      首先,初始化完成后,确定相关的设定库。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设为TIMx的时钟,除非APB1的时钟分频数设置为1,否则通用定时器TIMx的时钟是APB1时钟的2倍,这时的TIMx时钟为72MHz,用这个TIMx时钟72MHz除以(PSC+1),得到定时器每隔多少秒涨一次,这里给PSC赋7199,计算得定时器每隔0.0001秒涨一次,即此时频率为10KHz,再把这个值乘以(ARR+1)得出PWM频率。

     此例,假如ARR值为0,即0.0001*(0+1),则输出PWM频率为10KHz,再假如输出频率为100Hz的PWM,则将ARR寄存器设置为99即可。如果想调整PWM占空比精度,则只需降低PSC寄存器的值即可。设为100TIM_SetCompare2(20),就是20%占空比了。

相关代码下: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TIM初始化函数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定时器初始化结构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通道输出初始化结构

   //TIM1初始化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719;                  //周期71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999;              //时钟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时钟分割点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PWM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基本初始化
  //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4, ENABLE);           //打开中断,中断需要这行代码

   //TIM1通道初始化
  TIM_OCStructInit(& TIM_OCInitStructure);                             //默认参数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工作状态,;//配置为PWM1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设定为输出,需要PWM输出才需要这行代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800;                                 //占空长度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高电平
  TIM_OC4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使用P4脚
  TIM_Cmd(TIM2, ENABLE);                                                   //启动TIM1
}

输出的信号周期为5ms,单个周期内高电平持续时间为0.7ms; 见图

nmg

网友:
占空比设置 效果看得见,挺好

网友:
HXX320是谁家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