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实践教程》3、神经网络

楼主:
一、神经网络介绍

神经网络与感知机有很多共同点,同时也有一些差异。

神经网络如下图,最i左边的一列称为输入层,最右边的称为输出层,中间的一列称为中间层,中间层也称为隐藏层,隐藏层是看不见的。

再回顾一下感知机的数学表达式:

再将偏置表示出来,然后得到感知机的模型如下:

为了简化上面的数学表达式,引入新函数h(x)表示不同输出的情况(超过0则输出1,否则输出0)。

则数学表达式可改写为:

输入信号的总和被函数h(x)转换,转化后输出y。

二、激活函数初探

上面数学表达式中的h(x)函数可将输入信号的总和转换为输出信号,这种函数称为激活函数,其作用取决于如何激活输入信号的总和。

进一步改写数学表达式为:

a = b + w1x1 + w2x2

y = h(a)

先计算加权输入信号和偏置的总和,记为a;再使用h(x)函数将a转换为y。

显式表示出激活函数后的感知机模型如下:

实际上这个就是神经网络的一个神经元了,下次将学习各种激活函数。

网友:
神经网络的算法还是蛮复杂的

网友:
跟着wit复习神经网络。。。。。。。。。等更新哟。。。

网友A:
这个实践教程,用的那个框架来实现NN模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实践教程,用的那个框架来实现NN模型呀?????

机器学习部分是sklearn,神经网络部分用的是pytorch

网友A:
哦哦哦,嗯嗯嗯,谢谢wit回复。。。。。。。。。

网友B:
初看简单,细看也不知道为啥这些简单的东西就搞的出来那么复杂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哦哦,嗯嗯嗯,谢谢wit回复。。。。。。。。。

不用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看简单,细看也不知道为啥这些简单的东西就搞的出来那么复杂的事情。

如果深挖,这东西很费脑。

网友C:
这东西看起来就头疼,貌似简单,其实参数难调啊。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看起来就头疼,貌似简单,其实参数难调啊。

是,挺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