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怎么加个反馈

楼主:
想100kHz的信号高电压放大,这样用三极管怎么样?但这样输出幅度和三极管的B值有关。

能不能加个反馈使得输出放大像运放应用一样只和配搭的电阻值有关,当然电路越简单越好,精度可以差些。

如果能推荐个高压高频运放直接用也非常感谢,未来可能电压高到100V,频率300kHz,但是功率不大

网友:
此电路中三极管已经加有本级负反馈,是三极管发射极到地串联了100欧电阻构成的。由于本级负反馈,输出幅度与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关系不是很大。

网友A:
此电路三极管发射极电阻数值为100欧,集电极负载电阻为1千欧,集电极负载上交流电压幅度总是发射极电阻上的10倍。但发射极电阻上交流电压峰峰值不可能超过3.3V,于是集电极负载上交流电压峰峰值不可能超过33V。这样,48V直流电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三极管发射极电阻数值为100欧,集电极负载电阻为1千欧,集电极负载上交流电压幅度总是发射极电阻上的 ...

谢谢,我再学习学习

网友:
【未来可能电压高到100V,频率300kHz】

这样的运放可能比较难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三极管发射极电阻数值为100欧,集电极负载电阻为1千欧,集电极负载上交流电压幅度总是发射极电阻上的 ...

三极管的E极0.1K电阻上还并联一个uF电容,那么放大倍数是不是不好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的E极0.1K电阻上还并联一个uF电容,那么放大倍数是不是不好定了?

首帖图中发射极电阻上并没有并联电容,因此电压放大倍数近似为集电极负载电阻比发射极电阻,几乎不随频率变化而变化。

如果发射极电阻上并联了电容,那么该级电压放大倍数会随频率变化而变化,极低频率时电容相当于开路,电压放大倍数仍为两个电阻之比,很高频率时电容相当于短路,此时发射极电阻的负反馈作用消失。

网友C:
这就是最简单的电压、电流负反馈电路,参数要详细计算以下,这是预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最简单的电压、电流负反馈电路,参数要详细计算以下,这是预估的。

感谢,学习了,以前基本不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最简单的电压、电流负反馈电路,参数要详细计算以下,这是预估的。

好的,学习,我的第一图,如果从三极管的e极引出个阻容到运放的负脚,简单推看是引入了一个负反馈,但是太复杂了,不易精确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学习,我的第一图,如果从三极管的e极引出个阻容到运放的负脚,简单推看是引入了一个负反馈,但是 ...

如果将1楼的图中的晶体管E极引出阻容,反馈到运放的负输入端,而仍然从晶体管的C极输出的话,那是一个电流负反馈,此时的电路输出是一个阻抗很大的电流源。

这个电路并不是“太复杂”,而是一个基本的电路结构,定量分析也是很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帖图中发射极电阻上并没有并联电容,因此电压放大倍数近似为集电极负载电阻比发射极电阻,几乎不随频率 ...
在首贴图示的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中,若发射极电阻(Re)上并联一个电容(Ce)
其三极管的增益是不是可以如图中Au来计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在首贴图示的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中,若发射极电阻(Re)上并联一个电容(Ce) 其三极管的增益是不是可以 ...

【其三极管的增益是不是可以如图中Au来计算?】

频率足够高时(CE容抗小到可以忽略时),可以这样计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三极管的增益是不是可以如图中Au来计算?】 频率足够高时(CE容抗小到可以忽略时),可以这样计算 ...

如果思考地全面一些,12楼我发的贴图,可以按照如下来分析吗?

频率足够低时,电容Ce容抗很大,等效于开路,此时Au=-Rc/Re

频率中等时,增益Au=-Rc/(Re//Rce)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思考地全面一些,12楼我发的贴图,可以按照如下来分析吗? 频率足够低时,电容Ce容抗很大,等效于 ...

【12楼我发的贴图,可以按照如下来分析吗?】

可以。不过,仍是近似的分析。

应该注意:没有Rce,只有电容的容抗。Re与容抗并联,也不能按照两个电阻并联计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2楼我发的贴图,可以按照如下来分析吗?】 可以。不过,仍是近似的分析。 应该注意:没有Rce, ...

“Re与容抗并联,也不能按照两个电阻并联计算。”

这里为什么不能按照电阻的并联计算?如果不能,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Re与容抗并联,也不能按照两个电阻并联计算。” 这里为什么不能按照电阻的并联计算?如果 ...

【这里为什么不能按照电阻的并联计算?】

电容与电阻并联,电容两端电压当然与电阻两端电压完全相同(大小相同,相位也相同),但电容的电流与电阻中的电流相位并不相同,电容中电流超前于电阻中电流90°。

网友:
引用 网友D:
“Re与容抗并联,也不能按照两个电阻并联计算。” 这里为什么不能按照电阻的并联计算?如果 ...

【如果不能,应该怎么计算?】

这个计算,在《电工学》或者《电路》课程中有。简单地说,是平方相加再开方(类似于直角三角形边长的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Re与容抗并联,也不能按照两个电阻并联计算。” 这里为什么不能按照电阻的并联计算?如果 ...

【这里为什么不能按照电阻的并联计算?】

不但Re与其并联的电容不能按照两个电阻并联来计算,而且发射极对地阻抗(电阻Re与电容并联的总阻抗)与集电极负载电阻Rc也不再是比例分压关系,因为发射极对地有电容,该电容与发射极电阻并联后两端电压与集电极电阻两端电压并不同相。

网友:
引用 网友D:
“Re与容抗并联,也不能按照两个电阻并联计算。” 这里为什么不能按照电阻的并联计算?如果 ...

【这里为什么不能按照电阻的并联计算?】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电阻与一个电容串联(这就是最简单的一阶RC低通电路)接到交流信号源上。当电容的容抗与电阻相等时,电阻两端电压并不是信号源电压的一半,电容两端电压也不是信号源电压的一半。在这个频率上,电阻两端电压是信号源电压的0.707倍,电容两端电压也是信号源电压的0.707倍。显然0.707加上0.707不是1。但是,电阻两端电压平方加上电容两端电压平方再开方,恰等于信号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