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用AD给两层板布线问题

楼主:
AD软件给双层板布线时要求Top层走横线,Bottom层走竖线,为什么很多PCB作品顶层横竖方向都有走线,底层横竖方向也都有走线,如图所示。这是根据什么规则来判断需要这么走线呢?为什么不是在顶层走横线,走不通时打个孔到底层走竖线,再走线到走不通时打孔到顶层走横线呢?

网友:
AD软件给双层板布线时要求Top层走横线,Bottom层走竖线------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为什么不是在顶层走横线,走不通时打个孔到底层走竖线,再走线到走不通时打孔到顶层走横线呢?】

图中的布线方法,可以比【走不通时打个孔……】减少很多过孔。

网友:
没有这样的说法,看看信号完整性就知道怎么布线了

网友:
最早开始学画电路图时,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双面板,顶层走横线、底层走竖线的规则

现在看来这种理念应该属于是一种传统的布线指导原则,主要是为了便于布线

网友:
实际布线,会发现按照顶层横线、底层竖线的方式是走不通的
可能会频繁低打孔,不切实际

网友:
前人经验,顶横底竖

网友:
搞51的年代看有书上讲过,那都是那个时代的理解,也就是为了走得通。好看点。

现在芯片都不一样了,qfp,bga,芯片四周都是引脚,有的地下都是引脚。方法也多样了,这个提法根本就不适应了。

过时的教科书了。

网友:
现在走线没有按照你说的这种规则,感觉也没啥影响。而且很难做到顶横底竖

网友:
不能一以概之,分层走线的目的是为了便面干扰,上下层的线最好处于交叉状

网友:
然后根据一些重要性原则划分就可以了,有的线尽量短没有过孔

网友:
直插式PCB板要求TOP走横线,Bottom走竖线。这样布线有利于电气平衡,抗干扰,有利于信号传输。但是在无法避免情况,不要求必须,如贴片式就有叫多交叉情况。

网友:
要求Top层走横线,Bottom层走竖线,实际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网友A:
父母要求你每天吃早餐,你也可以不吃早餐啊

网友:
关键部分,比如电源,高速信号,驱动信号,差分信号布线时多注意,其他的普通控制信号,用不着那么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父母要求你每天吃早餐,你也可以不吃早餐啊

别这样。不吃早餐习惯了迟早出问题。

网友:
没有这样的死要求的,只是走线交叉的地方需要错开来走线就可以了

网友:
板厚1.6mm,线宽0.2mm,即使上下线正对,线间电容有多大?有人算过,测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