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相关电路求助

楼主:
如图,P1火线出来后,为什么要接地?这样后续电路岂不是没用了吗?

网友:
【P1火线出来后,为什么要接地?】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恐怕原图有错误。

网友:
这图有点奇怪吧  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P1火线出来后,为什么要接地

火线接地想干什么

网友A:
这样后面的弱电都带了火,防止带电拆除设别火破坏活动。例如高压短线报警等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后面的弱电都带了火,防止带电拆除设别火破坏活动。例如高压短线报警等装置。

这样不是火线接地了吗?能这样接吗?

网友A:
这是接的公共端“GND”而已,不表示接了实际的大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接的公共端“GND”而已,不表示接了实际的大地

【这是接的公共端“GND”而已,不表示接了实际的大地】

是的,并没有接真实大地。如果接了真实大地,那空气开关早就跳闸了。

但这样接公共端,也是绝对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