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放电

楼主:
请教一下 用绕线电阻和铝壳电阻做放电用 ,同样的阻值和功率 测量电流发现不一样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请教一下 用绕线电阻和铝壳电阻做放电用】

给什么东西放电?已充电的电容么?

【同样的阻值和功率 测量电流发现不一样】

如果是给电容放电,电容是同一个么?电容充电电压一样么?

网友:
【同样的阻值和功率 测量电流发现不一样】

电容放电电流是迅速衰减的电流,你是怎么测量这个电流的?

网友:
楼主能公布一下测试的数据吗,测的什么负载

能相差多少

网友:
有一种可能是 电阻温度升高导致阻值变化。

网友:
放电一般会随着容器电能的减少,电流会呈现下降的,这是个动态的过程,实时电流测量比较是不准确的

网友:
铝壳的散热条件比线绕的好,所以一般使线绕的温升多或者快,

然后温度高升高一般电阻会阻值增大,这样导致了放电特性差别。

根据功率需要,建议采用铝壳电阻加散热片作为放电装置。

网友:
如果用差分方式测量电阻两端的压降或者测量电阻的电流才有可比性,并且要测量完整的放电过程进行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