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DigiKey 创意大赛】超声波感测矩阵:开箱

楼主:
物料开箱:

这次根据设计需要选择了必选物料的2件,esp32s3-LCD-EV和esp32c6-devkit,到货拆箱:

S3的带LCD,项目用来显示效果:

c6先用来做硬件调试:

拆开一看盒子里竟然是空的,板子去哪儿了!

这么多次digikey订单头一次遇到这样的~~

经过一番售后,一周后补寄的到货了:

ok,总算是正式开始设计试验了~~

网友A:
超声波矩阵用的哪个超声波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矩阵用的哪个超声波传感器?

还没选定,计划是用普通的收发一体防水型换能器,尝试做到较好的性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没选定,计划是用普通的首发一体防水性换能器,尝试做到较好的性能~

可以分享一下传感器,还有点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享一下传感器,还有点兴趣~

我说的是换能器,要是按完整模组还需加上电路和算法,这正是项目第一部分的任务。

会阶段性更新进度

网友C:
超声波感测矩阵需要至少多少个换能器?2*2还是4*4?什么频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超声波感测矩阵需要至少多少个换能器?2*2还是4*4?什么频率的?

初步是先做3*3的,根据效果再决定增减~就选最常见最低成本的40K的换能器做测试~

本项目是个研究探索型项目,最后再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步是先做3*3的,根据效果再决定增减~就选最常见最低成本的40K的换能器做测试~ 本项目是个研究探索型 ...

40KHz的换能器传输还是比较好的,传输距离比较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