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TMC2208 步进电机评估板 评测

楼主:
    非常感谢eeworld给了这次评测的机会,也是第一次写评测文章,之前一直都是读大佬的文章,这次献丑了。

    也非常感谢我们公司团队小伙伴的协助,自己很忙,绝大多数的工作都是小胡同学做的。

一、基本性能

    TMC2208具有低噪声、低振动的优点,是一款较为先进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相较于我们之前用的A4988、DRV8825等芯片具有更高的精度和稳定性。如图1所示为TMC2208的接线方式。
图1 TMC2208实物引脚及实际接线图
    TMC2208支持多种驱动模式:UART模式、OTP模式以及STEP/DIR模式。其中前两种都是由UART传输指令和数据对芯片寄存器进行配置,实现电机驱动控制;STEP/DIR则通过传统的引脚控制,使用STEP控制无法实现256微步进控制,仅可以实现16分步控制,但是由于芯片内部集成的算法和相关功能,依旧可以实现低噪低振动电机驱动,STEP控制可以和UART相混合使用。
    表1所示为TMC2208基本性能,TMC2208支持256微步设置,逻辑电压可使用3.3V/5V,可支持负载供电电压为5.5-36V。在实际测试中,根据所使用电机要求,采用了3.3V逻辑电压以及24V的负载供电。
表1 TMC2208基本性能
类别 units TMC2208
驱动电流 A 1.4(2)
逻辑电压 V 3.3/5
参考电压 2.5
负载供电 5.5-36
分步   256(16)
控制精度   0.007°
通信方式   uart(不支持寻址)
    该芯片在正常电机驱动情况下,通过UART设置最大驱动电流可设置为1.77A,理论长时间正常运转最大值为2A。但在实际正常工作情况下,为保证芯片以最佳性能的稳定运行,电流最大需要保持在1.4A左右的电流值,且需搭配良好的散热设计(包括PCB多层散热设计以及额外配备散热片等散热设备),如图2所示。
图2 添加散热片的TMC2208
    因实际测试的24电机支持相电流最大为1.2A,故测试中通过UART配置模式将驱动电流设置在0.94A,如图3所示。通过UART可以对芯片高低速运行时的算法进行设置,在低速时可以使用Stealthchop2算法保证低速静音,在高速时改为SpreadCycle抑制高速共振。BTW,我们这里使用了下面这个工具软件,链接Configurator for TMC220x | SilentStepStick | Watterott electronic,不过大佬应该就不需要了,这个uart配置也不难,就是稍微耗点时间。各位如果着急使用可以试试这个软件。
图3 UART设置电流参数
    TMC2208提供了众多的寄存器配置,在实际测试主要需要配置GCONF、Stealthchop寄存器。通过GCONF寄存器设置芯片为通过UART配置微步进数,在Stealthchop寄存器中可设置微步进数,如图4所示。
图4 UART微步设置
    如图5所示,通过示波器测试了输出的波形,两个绕组的电流存在相位差,由于设置了分步可以发现正弦波是由一个个小台阶组成,波形相对与A4988和DRV8825纹波更小(下文有两款的波形),故能够使电机以足够小的声音和振动进行转动。
图5 TMC2208输出波形

二、实际电机驱动性能

    公司里面电机比较多,手头的大部分都是淘宝上买的,应该都不是大厂的,随便拿了个电机试试。
    通过对32分步和256分步下的TMC2208的运动情况进行了测试,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发现,在32分步下旋转100圈均未发生失步现象,在256设置下多次运转10或20圈同样未出现失步现象。此外,为测试更精确的控制能力,在256微步设置下,驱动电机运转7个微步时,出现0.005°的误差,原因在于过小的旋转步距导致驱动电流难以精准的控制电机的运转。尽管在较小的驱动角度下,但是依旧证明了TMC2208芯片具有很高的控制精度和稳定的驱动性能。
表2 TMC2208电机驱动控制

分步 运行圈数 初始位置 终止位置 误差 备注
32 100rat 103.117° 103.117° 0 每圈间隔5S
256 10/20rat 128.847° 128.847° 0 每圈间隔3S
0.049°(7步) 132.099° 132.143° 0.005° 每圈间隔3S
    此外,通过对TMC2208的不同程度分步设置和转速下的运转情况进行了测试,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不同分步下电机运转情况
微步设置 频率 速度 噪音 温度 振动
2 500Hz 37.5r/min 42dB以下 -
4 500Hz 37.5r/min 42dB以下 -
8 625Hz 23.4375r/min 45dB以下 35.1°
1kHz 37.5r/min
2.5kHz 93.75r/min 45dB
16 1kHz 18.75r/min - 33.5°
1666.6Hz 31.25r/min -
2.5kHz 46.875r/min 40dB 较小
5kHz 93.75r/min -
32 5kHz 46.875r/min 42dB以下 34.5°
10kHz 93.75r/min 52db 37.7° 明显
64 10kHz 46.875r/min 42dB以下 -
128 10kHz 23.4375r/min 42dB以下 -
256 20kHz 23.4375r/min 42dB以下 33.4°
50kHz 58.59375r/min 33.5°
- - - 整体42dB以下 37.7(max) 整体小
    根据表3及图6所示结果可知,驱动电机整体噪声小于42dB,且存在设备限制和环境噪声影响,实际产生噪声应小于这一数值。TMC2208所集成的Stealthchop2技术,在实际的驱动中速度越低所发出的噪声越小,且具有更加稳定的状态,造成的振动也最小,反而在低速范围内随着速度的升高会使噪声和振动增加。此外,整体的芯片温度经过长时间的运转后最终温度并不高,仅为37.7°。
图6 TMC2208驱动 电机运行噪声结果
    在整体的测试中,TMC2208相较于A4988等芯片明显具备更加优异的性能。TMC2208在实际驱动中具备更小的噪声和振动,更高的驱动精度,支持UART和STEP/DIR以及OTP三种控制模式,更加灵活且具备更丰富的功能,能够适用于要求更加苛刻的场景。
    手头还有TMC2209、DRV8825和A4988的板子,顺便把测试图也放一下,可以简单对比一下。

图7 TMC2209输出波形

图8 DRV8825输出波形

表4 DRV8825不同分步驱动电机状况

分步

频率

转速

噪声

振动

2分步

1khz

150r/min

56dB

1333.33Hz

200r/min

54db

较大

16分步

1666.6Hz

31.25r/min

60db

较小

5kHz

93.75r/min

51db

略大

32分步

5kHz

46.875r/min

58db

较小

10kHz

93.75r/min

50db

图9  A4988输出波形

表5 A4988驱动电机噪声振动对比

分步

频率

转速

噪声

振动

全步

250Hz

75r/min

58db

500Hz

150r/min

50db

较大

16分步

1666.6Hz

31.25r/min

-

2.5kHz

46.875r/min

60db

较大

三、总结

    在整体的测试中,TMC2208相较于DRV8825、A4988等芯片明显具备更加优异的性能。TMC2208在实际驱动中具备更小的噪声和振动,更高的驱动精度,支持UART和STEP/DIR以及OTP三种控制模式,更加灵活且具备更丰富的功能,能够适用于驱动要求更加苛刻的场景。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写的很详细,正在学习相关知识,下载来好好学习

网友A:
楼主,我看你在的配置中也没有使能SpreadCycle,我在使用SpreadCycle时能明显听到电流声,你有没有遇到呢?还是我的使用方式不对?

网友:
哪里拿到评估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看你在的配置中也没有使能SpreadCycle,我在使用SpreadCycle时能明显听到电流声,你有没有遇到呢? ...

没有遇到呀

网友:
eeworld网站和得捷的评测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