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读活动-《硬件设计指南:从器件认知到手机基带设计》读书报告(1):ch1,ch2,ch6

楼主:
邀请:@okhxyyo   参与回复

共读活动-《硬件设计指南:从器件认知到手机基带设计》读书报告(1):ch1,ch2,ch6
这本书一共有6章,每一章的标题概括了本章的内容,同时每一章的最后一节都是“实战案例讲解”.
原来的阅读计划是每次写2章的阅读笔记,由于第3章和第5章内容篇幅较大,决定把第6章和第1章、第2章一起阅读。
第1章、第2章和第6章的内容概述
ch1 - 电路常用元器件:电容、电感和磁珠;电阻噪声,二极管,晶体管(BJT)和MOS管,TVS参数和ESD抑制原理,实战案例讲解
ch2 - 电路常用电源架构:
基于电感的开关电源
线性电源
基于电容的电荷泵电源
实战案例讲解
ch6 - 测试仪表与板级测试
万用表
示波器
实战案例讲解

从word导入,图片倒过来的不少,直接上传也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第1章 电路常用元器件
1.1电路常用元器件:
//找到了一个参照物:一个画了不同封装尺寸的焊盘的嘉立创EDA的尺子。
电容
在本章开头,作者从电源分配网络(PDN)中大量使用电容引入电路元器件这个主题,而且同时,“没有完美的器件,一切器件都有寄生参数”
电容的参数有很多,如
DC偏压特性:电容的容值随加在两端的有效电压升高而降低。
等效模型:等效串联电阻ESR(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 等效串联电感ESL(Equivalent series Inductance)和C串联
阻抗-频率关系:电容在谐振频率以下-容性,在谐振频率以上-感性
AC特性(不懂)
X5R, X7R, COG参数:
三端子电容有什么优势?
电感
电感的参数
电感值
饱和电流I_SAT
直流阻抗RDC:
等效模型和阻抗-频率关系:
L和R串联组成的支路并联上一个C,低于谐振频率-感性,高于谐振频率-容性
电感和磁珠的区别:
电感的单位是H,磁珠的单位是阻抗Ω(在某个频点,如120Ω@100MHz)
电感多用于低频段;磁珠多用于高频滤波场景,磁珠的电阻R吸收噪声并转化为热。
电感的滤波原理是把电能转化为磁能,再把磁能转化为电能(噪声)或者辐射。磁珠是把电能转化为热能。
电感是储能元件可能和电容构成二阶震荡电路产生协助;磁珠是耗能元件。
1.2 电阻噪声
电阻热噪声有效值(均方根值)计算式:
=
k-玻尔兹曼常数
T-开尔文热力学温度
R-电阻值
B-系统等效噪声带宽
问题:
热噪声怎么测量?(待解决)
1.3二极管
伏安特性曲线
电路仿真:箍位电路和稳压电路
都是很常用的电路,书上的讲解也很好理解。
1.4晶体管(BJT)
这一节用水流控制作为比喻,以NPN晶体管为例讲解三极管的输出特性。
1.5MOS管
开头讲了一个判断MOS管是NMOS还是PMOS的方法。看箭头指向,指向内部-N沟道,指向外部-P沟道。
1.6TVS参数和ESD抑制
之前不了解这个器件,所以看了这一节就了解了一下TVS的作用和它的参数。
ESD-静电释放
TVS-瞬态电压抑制器,是一种二极管形式的保护器件。
这一节有一个TVS防护电路的电路图,讲解了TVS的原理和选型方法。
1.7实战案例讲解
1.7.2CBOOT-自举电容
之前没了解过,看了这一节的讲解,感觉很精彩。讲清楚了为什么需要自举电容,有电路原理分析,还有实际工作测试波形。
1.7.3 MOS管并联二极管
讲解了为什么MOS管符号图里会有并联二极管,实际上是MOS的中间极和S极连接,和D极构成了一个二极管。

第2章 电路常用电源架构
介绍了开关电源,线性电源,电荷泵电源等几种常用的电源的原理,给出了电路的原理分析和仿真的过程。对于之前没怎么了解过电源的读者,比如我,是一个很好的入门资料。
2.1基于电感的开关电源
buck降压电源

后面还有作者基于Multisim软件中的仿真电路图和仿真波形。
boost升压电源
由于D<1,所以0<1-D<1
同样也有仿真的讲解。
buck-boost负电源
同样也有仿真的讲解。
2.2线性电源
NMOS LDO
PMOS LDO
LDO的重要参数
2.3基于电容的电荷泵电源
这一节的讲解结合图片看也不难理解。
2.4弱电流源
2.5实战案例
2.5.2电源快放电原理
这一节介绍了电源为什么需要快放电,以及怎么实现。还有实测的电压波形,是很直观的介绍。

第6章 测试仪表与板级测试
6.1万用表基础
测量通断:通断档,用来排查
怎么高精度测量电压?和分辨率或者精度有关,选择合理的量程,考虑万用表的输入阻抗。这里有一个测量10MΩ的电阻两端电压的例子。(万用表输入阻抗约为10MΩ)
DC档和AC档:
AC档测量频率40~400Hz或者40~100Hz,AC档测量的是有效值,1Vpp - 有效值0.707V。
6.2示波器基础
示波器探头参数:
1x和10x,书里面对比了这两个衰减档位的参数的区别,探头衰减倍数,输入阻抗不同。
1x噪声性能好,带宽低。
本章还介绍了示波器的采样率,带宽,triger功能和信号源与示波器的阻抗匹配
6.3电路测试实战案例讲解
有三个小节讲解实际测试的方法,有实际测试的方法、过程还有测试波形和结果分析。我觉得值得一看。
6.3.4怎么测纹波
6.3.5怎么测时序
6.3.6电池电压为什么测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