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干扰的烦恼

楼主:
最近用反激做了一个18V8A的电源,功能是实现了,但是EMC测试惨不忍睹,不知道是因为这功率用反激本身就不号过呢,还是电路设计的原因造成的,还请坛友们给给建议,或者有能过EMC的方案推荐一下

网友A:
不光是反激,其他认证的电源一样,能否通过EMC测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电路设计和PCB布局。

网友:
一般第三方测试机构会给出电路整改意见,能过EMC的电源都是要整改好几遍的

网友:
大家都来发言呀,小白来学习。

网友:
这个得看EMC的主要干扰点是哪里,如果功能没影响,不行叫来个屏蔽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光是反激,其他认证的电源一样,能否通过EMC测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电路设计和PCB布局。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120W开关电源  用反激 正激  LLC过MEC的难道是一样的,主要取决于电路设计和PCB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