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里为什么要把2颗电容串联在一起?

楼主:
我在TI的一款锂电池保护(电荷计)芯片手册里看到这样一个电路,他们把2颗100nF的电容串联在一起,像红框里那样。我应该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画法,我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这么画,因为我想不出使用2个电容串联的必要性。

数据手册:

网友A:
为了BOM中少一个元件,所以就用了现在的低压的电容,两个串在一起组成一个高压的电容

网友:
感觉是为了保险吧  害怕一个电容坏了短路 串了两个,在想不出来其他原因

网友:
  找到了 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BOM中少一个元件,所以就用了现在的低压的电容,两个串在一起组成一个高压的电容

2节电池的电压是8.4V,100nF的电容耐压都可以做到很高,一个电容够用。4楼的大神找到原因了。

网友:
我经理过:设计了一个应用电路,结果仿真得到的最佳电容在49n左右,所以就选了51n,

没什么问题吧,以前这个电容非常常见,可是网上一查,立创库里没有,某宝也找不到,要么就很贵,

这个超出了我的认知,知道用两个100n串联,怎么样,是不是不可思议!

感觉好像不是个技术问题,可是——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充电时容量需要

网友:
大概是用的0402的电容,然后这个地方会有很高的脉冲,为了防止电容耐压不够,就用2个串联

网友:
我也没有想通:

有一个5W小型变压器,220V转6V。它的初级线圈是用两根铜线并绕,且两根铜线线径不一样。

网友:
如果采用普通的MLCC(非软端子MLCC),为了防止MLCC由于机械应力导致短路,也可以两个MLCC串联。PCB layout时,两个MLCC呈90度放置

网友:
凑容值,然后增压。

网友:
提高可靠性和凑出来相应的电容值。很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