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DigiKey 创意大赛 」1、ESP32 S3 LCD DEV开箱

楼主:
由于下单下的比较迟,物料发过来也比较晚,今天补上开箱帖子

1、主控板

ESP32-S3-LCD-EV-Board 是一款基于 ESP32-S3 芯片的屏幕交互开发板,通过搭配不同类型的 LCD 子板,可以驱动 IIC、SPI、8080 以及 RGB 接口的 LCD 显示屏。同时它还搭载双麦克风阵列,支持语音识别和近/远场语音唤醒,具有触摸屏交互和语音交互功能,满足用户对多种不同分辨率以及接口的触摸屏应用产品的开发需求。目前支持两款开发板:搭配 480x480 LCD 的 ESP32-S3-LCD-EV-Board 和 搭配 800x480 LCD 的 ESP32-S3-LCD-EV-Board-2。

TCS3200颜色传感器是一款全彩的颜色检测器,包括了一块TAOS TCS3200RGB感应芯片和4个白色LED灯,TCS3200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检测和测量几乎所有的可见光。TCS3200有大量的光检测器,每个都有红绿蓝和清除4种滤光器。每6种颜色滤光器均匀地按数组分布来清除颜色中偏移位置的颜色分量。内置的振荡器能输出方波,其频率与所选择的光的强度成比例关系。

本次下单的就是搭配 480x480 LCD 的 ESP32-S3-LCD-EV-Board以及TCS3200颜色传感器

  开箱后的产品实物

2、主控板原理图

功能框图

主控板功能如图

以下按照逆时针顺序依次介绍开发板上的主要组件。

主要组件

介绍

ESP32-S3-WROOM-1-N16R16V 模组

ESP32-S3-WROOM-1-N16R16V 模组是一款通用型 Wi-Fi + 低功耗蓝牙 MCU 模组,搭载 ESP32-S3 系列芯片,内置 16 MB flash 以及 16 MB PSRAM。除具有丰富的外设接口外,模组还拥有强大的神经网络运算能力和信号处理能力,适用于 AIoT 领域的多种应用场景。

Reset 按键

单独按下此按键会重置系统。

Boot 按键

长按 Boot 键时,再按 Reset 键可启动固件上传模式,然后便可通过串口或 USB 上传固件。

扩展连接器

可供连接所有的 IO 扩展芯片管脚、系统电源管脚以及部分模组管脚。

I/O 扩展芯片

TCA9554 是一款 8 位通用并行输入和输出 I/O 扩展芯片,它通过两线 I2C 通信控制 IO 口的模式以及输出电平,丰富了系统的 IO 应用场景。

LCD 子板连接器

通过 2.54 mm 间距的连接器可以连接三种不同类型的 LCD 子板。

LED

具有 RGB 三色显示功能,可供用户配置用来做状态行为指示。

USB-to-USB 端口

为整个系统提供电源(USB-to-USB 端口和 USB-to-UART 端口两者选一)。建议使用至少 5V/2A 电源适配器供电,保证供电稳定。该端口用于 PC 端与 ESP32-S3-WROOM-1 模组的 USB 通信。

USB-to-UART 端口

为整个系统提供电源(USB-to-USB 端口和 USB-to-UART 端口两者选一)。建议使用至少 5V/2A 电源适配器供电,保证供电稳定。该端口用于 PC 端与 ESP32-S3-WROOM-1 模组的串口通信。

左侧麦克风

板载麦克风,连接至音频模数转换器。

右侧麦克风

板载麦克风,连接至音频模数转换器。

音频模数转换器

ES7210 是一款用于麦克风阵列应用的高性能、低功耗 4 通道音频模数转换器,同时具备声学回声消除 (AEC) 功能,非常适合音乐和语音应用。

USB-to-UART 桥接器

单芯片 USB-UART 桥接器 CP2102N 为软件下载和调试提供高达 3 Mbps 的传输速率。

音频编解码芯片

ES8311 是一种低功耗单声道音频编解码器,包含单通道 ADC、单通道 DAC、低噪声前置放大器、耳机驱动器、数字音效、模拟混音和增益功能。它通过 I2S 和 I2C 总线与 ESP32-S3-WROOM-1 模组连接,以提供独立于音频应用程序的硬件音频处理。

音频功率放大器

NS4150 是一款低 EMI、3 W 单声道 D 类音频功率放大器,用于放大来自音频编解码芯片的音频信号,以驱动扬声器。

扬声器连接器

可通过音频功率放大器的支持,实现外部扬声器播放功能。

网友:
ESP32 S3 LCD DEV开箱已交代完毕,下面的测评将要开始,期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下单下的比较迟,物料发过来也比较晚,今天补上开箱帖子 1、主控板 ESP32-S3-LCD-EV-Board 是一 ...

终于等到大佬的开箱子,期待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