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芯创D133CBS】--2.创建任务点亮LED

楼主:
      本篇讲述 匠芯创D133CBV-QFN88-V1-2开发板创建任务,点亮LED闪烁。

一.硬件原理与准备

      观察开发板,发现I2C0接口处方便作为IO口外接LED,这里使用I2C_SCL对应MCU的PD0脚作为IO控制脚。硬件连接准备如下:

图1:连接LED模块

      连接好后,插上USB转串口工具及USB Type-C,给开发板上电。

二.代码准备

1.在SDK工程创建源文件及脚本结构如下,构建工程

图2:创建工程框架

2.LED引脚宏定义及初始化,并将驱动初始化放在app_peripheral_init函数里。

#define LED_PIN         "PD.0"

void app_led_init(void)
{
    // 1.get pin number
    static u32 pin = 0;
    pin = rt_pin_get(LED_PIN);
    printf("Led pin%d\n",pin);
    // 2.set pin mode to Output
    rt_pin_mode(pin, PIN_MODE_OUTPUT);

}

void app_peripheral_init(void)
{
    app_led_init();
}

3.创建任务,在任务里取反点亮LED

static rt_thread_t  led_thread = RT_NULL;

void led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int pin;
    bool value;

    while(1)
    {
        pin = rt_pin_get(LED_PIN);
        value=!value;
        /* 写入相反的值 */
        rt_pin_write(pin, value);
        rt_kprintf("Run Write LED value:%d\r\n",!value);

        rt_thread_mdelay(1000);

    }
}
void app_rtos_init(void)
{

    led_thread = rt_thread_create("led_thread",
                                   led_thread_entry, RT_NULL,
                                   1024,
                                   5, 10);
    if (led_thread != RT_NULL)
    {
        rt_thread_startup(led_thread);
    }
    else
    {
        rt_kprintf("led_thread create fail!\n");
    }

}

4.main函数如下:

int main(void)
{
#ifdef AIC_AB_SYSTEM_INTERFACE
    char target[32] = { 0 };
    enum boot_device boot_dev = aic_get_boot_device();

    if (boot_dev != BD_SDMC0) {

        aic_ota_status_update();
        aic_get_rodata_to_mount(target);
        printf("Mount APP in blk %s\n", target);

        if (dfs_mount(target, "/rodata", "elm", 0, 0) < 0)
            printf("Failed to mount elm\n");

        memset(target, 0, sizeof(target));

        aic_get_data_to_mount(target);
        printf("Mount APP in blk %s\n", target);

        if (dfs_mount(target, "/data", "elm", 0, 0) < 0)
            printf("Failed to mount elm\n");
    }
#endif

#ifdef ULOG_USING_FILTER
    ulog_global_filter_lvl_set(ULOG_OUTPUT_LVL);
#endif

    rt_kprintf("Run User Project\r\n");
    app_peripheral_init();
    app_rtos_init();

    return 0;
}

三.测验

      编译烧录,可看到LED闪烁如下视频,串口日志如下:

图3:串口日志

      至此,实现创建任务与LED驱动。

.

Led_Display

保持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