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共读——《硬件设计指南:从器件认知到手机基带设计》_第一部分

楼主:
开卷有益,拿到书后,先简单的翻阅了一遍,

1、首先最好评的是彩色印刷,印刷质量很好,看一些波形图,一目了然,彩色印刷确实有助于阅读。

2、其次是书中,作者分享了许多实战案列的讲解,通过各个案例可以看出作者的用心程度,将工程中一些你未注意到的细节点、容易出错点,或是你会但不一定知道原理的地方罗列了出来,并给了自己的见解,值得去细品去学习。

3、作者应该是把这本书也给当做一个系统去设计的,从基本原理、到设计与仿真、到实物验证、再到测试,按章节讲述了一个系统的开发流程。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常用的元器件:R、C、L、MOS、TVS等,

每个部分里面都有工程上需要注意的小细节,分享一些Get到的点:

1、电容部分

1.1、在选择电容的时候不能仅仅关注电容本身的容值和耐压值,更要查看电容的数据手册,确保所选电容的偏压特性满足要求

(C的偏压特性:电容的容值随着加在两端的有效电压升高而降低,从而出现失效或者性能不达标)

因为整板上R、C、L很多,所以这也是最容易忽略datasheet的地方,不光芯片要看,RCL也要关注一下

1.2、电容的等效模型

现实没有理想的器件,即便理想的电容也不全是电容,分析时都要考虑ESR和ESL,根据频率和等效模型去分析。

这一块原来在电路仿真软件上玩耍时遇到过:比如电源滤波电容,直接在电容两端加VCC和GND,仿真提示无电阻电容回路!~

加电阻后仿真电流正常~因此在使用分离器件的时候皆要考虑其等效特性。

1.3、三端子电容

优势:因特殊结构,缩短了电流路径,使得ESL具有并联特性,进而在高频时,ESL很低(文中例子两端子C在1GHz处的阻抗为1Ω,三端子的C阻抗只有110mΩ)

缺点:贵~

1.4、电感

在介绍电感时,因为电感L和电容C一样普遍,容易被忽视,里面有句作者的话,是说:“越是细节的东西就越值得仔细推敲,这是硬件工程师的基本功”。

着实···往往遇到板级问题时,就是考验基本功的时候了

1.5、电感和磁珠

电感的磁力线是开放的,单位H,吸收电能转化为磁能,再把磁能转化为电噪声或辐射,多用于低频段(50MHz)滤波

磁珠的磁力线是封闭的,单位Ω,特定频点的阻抗,吸收噪声转化为热,多用于高频段滤波使用

1.6、电阻

相同温度条件下,电阻阻值越大,噪声也越大,噪声随着电阻阻值的增加而增加,放大电路中很少用大电阻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降低噪声。

1.7、二极管、三家管

通过与生活中的示例类比记忆,比喻为水管和水龙头的水流控制~

1.8、MOS、TVS

ESD:静电释放,描述的是一种客观现象

TVS:瞬间电压抑制器,是一种二极管形式的保护器件,与受保护器件并联,处于高阻态,吸收瞬间升高的电压或ESD,以保护电路系统正常

TVS应用时,放置位置的注意

实战讲解中讲解了电感的啸叫抑制(优化电源工作频率、BUCK电感参数选取、开关电源纹波、抗啸叫电容以及板图布局多方面分析与解决思路)、静电的产生普及、和设计余量的把握(留足余量,不要挑战手册),

从抛出问题、分析原因、解决方案的角度去介绍实战案例讲解,抛砖引玉,很不错。

早早关注了作者,搜藏了多篇博文,帮助很大。

在EEWorld帮作者推广一下,作者的博客,工程师看海-CSDN博客,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作者在持续更新中~

网友:
电容的等效模型那部分的两个图是楼主自己做的仿真吧

网友:
不错不错不错,,是的值得参考,和阅读,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