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1234求助

楼主:
大佬们,有没有人用过NCP1234    这款芯片啊,对1脚(latch)和8脚(HV)有一些疑问:

问题一:HV可以先通过电阻,再串联电容接到 整流桥整流后的310V直流母线吗?(规格书是直连)

问题二:latch脚如果在拉低的情况下,控制器被锁住,所以芯片相当于使能断开吗?

网友:
【问题一:HV可以先通过电阻,再串联电容接到 整流桥整流后的310V直流母线吗?(规格书是直连)】

既然规格书是直连,你为什么要【通过电阻再串联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HV可以先通过电阻,再串联电容接到 整流桥整流后的310V直流母线吗?(规格书是直连)】 既然 ...

我买了个反激的板子,抄板的时候别人就这么连接的,没有按照规格书来

网友:
【问题一:HV可以先通过电阻,再串联电容接到 整流桥整流后的310V直流母线吗?(规格书是直连)】

一定要【通过电阻】联接直流母线,也应该是VCC引脚通过电阻联接到直流母线。这一点在规格书中讲得很清楚。

网友:
问题一:HV可以先通过电阻,再串联电容接到 整流桥整流后的310V直流母线吗?(规格书是直连)-----不可以通过电阻和电容。 你设计的电路要按照规格书来设计。

问题二:latch脚如果在拉低的情况下,控制器被锁住,所以芯片相当于使能断开吗?-------下面是latch管脚的说明。

Pull the pin up or down to latch−off the controller. An internal current source allows the direct connection of an NTC for over temperature detection

网友B:
HV(高压引脚):高压启动电压输入端,连接到大容量电容器或整流后的交流电源线

latch脚闭锁输入,芯片关断输出

网友:
我买了个反激的板子,抄板的时候别人就这么连接的------你是不是抄错板了。 或者那个不是电容,而是长的像电容的元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个反激的板子,抄板的时候别人就这么连接的------你是不是抄错板了。 或者那个不是电容,而是长 ...

万用表量了确实是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V(高压引脚):高压启动电压输入端,连接到大容量电容器或整流后的交流电源线 latch脚闭锁输入,芯片 ...

我看板子上的1脚latch是接的光耦三极管的集电极,发射极接地;那么当发生过压的时候,latch拉低,芯片关断输出;当光耦不导通的时候相当于悬空吧,我没有在规格书看到1脚悬空时候的说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量了确实是电容

你能发张板子的图片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能发张板子的图片不???

网友:
下面不是还有个二极管 D4嘛。。那是不是也是电源。

https://www.onsemi.com/download/design-notes/pdf/dn06074jp.rev0.pdf

这个链接是NCP1234/1236的设计文件。你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看板子上的1脚latch是接的光耦三极管的集电极,发射极接地;那么当发生过压的时候,latch拉低,芯片关 ...

1,HV可以串电阻,串电阻降低内部高压启动MOS发热,不过没必要。

2,悬空就是高电平,内部有上拉恒流源。

规格书好好看看,不想看,内部框图至少要看,你想要了解的都在框图上

网友:
这样联接,该芯片可以正常启动,正常工作。但实在没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1,HV可以串电阻,串电阻降低内部高压启动MOS发热,不过没必要。 2,悬空就是高电平,内部有上拉恒流源。 ...

嗯嗯,谢谢,这个已经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