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 H533RE】之八 AES加解密算法+BASE64+PKCS7

楼主:
     【NUCLEO H533RE】之 八 AES加解密算法+BASE64+PKCS7

加解密算法在通信领域是经常需要用到的安全算法。AES算法目前还是比较留下可以使用的安全通信算法。

上次实验了AES里面最基本EBC和CBC,但都是hex 到hex的转换。

因为很多的通信都是字符到字符直接的通信, hex就力不从心了。

如是就有了BASE64,就是把hex转换为字符的形式发送。

基本的AES是要16字节的倍数通信的,但应用中每次要凑够16字节的倍数麻烦,如是就有了AES的补齐数据模式。

我们这里实验就用PKCS7PKCS7就是不够的填数字,这个数据就是少多少字节填多少的数字,比如少3个,就填03 03 03.
另外如果是刚好是16字节,那得多填16字节得10 10 10大概就这个意思

下面开始实验,我们生成一个H533得项目,也可以用原来的,然后选择AES

保存,然后就生成了一个项目。修改一下代码
修改Key:为字符的123456789012345
代码如下:

加入BASE64的解析代码:

主程序代码:
串口处理相关:
上面串口数据用'\n'作为一帧的结束。

下面是BASE64的解码和数据转换,AES的解码
下面是去除PKSC7补充的数据和打印数据处理

实验结果如下:(这个网络工具隐含 了BASE64的转换)

                                                                  好实验汇报到这里,感谢大家

网友A:
ST想的倒是挺周到的,还有AES硬件加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想的倒是挺周到的,还有AES硬件加速。

是有整套安全算法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有整套安全算法库了。

生态确实好,国产芯片也得跟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