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431B-ESC1-电机开发板试用】-搭个测试环境,试着让电机转起来。

楼主:
呜呜呜!板子在手里一直没有进展。才发现电机驱动好难啊!

上次遇到的问题解决了,居然是软件安装的不对,之前下载的软件“en.X-CUBE-MCSDK.zip”不对,需要下载“en.x-cube-mcsdk-ful.zip”这个才能成功创建项目。

先搭建一个测试电机的环境。

1 焊接好板子,给板子焊上电源线和电机驱动线。

手头的电机没有霍尔传感器,所以传感器传感器部分接线没有焊接。

找出以前玩电机的一个开发板,电机接口用的是1.25MM的接头,不想剪线,直接用开发板上的接线柱来接线。拆除板子上的电流检测电阻,这样就把电机和原开发板完全隔离开了。这里只使用到板子上的一个电机。

使用SDK创建项目

这里不熟悉如何建立一个电机项目,先摸索着来。

创建一个项目,我的奠基石12V 驱动,就想电源修改为12V。

 电机,我只知道是7个电机对,所以这里修改为7对电极。 传感器全都选择无。

选择keil作为编辑器,最后生成代码。

用keil烧写代码到板子上,电极能转几圈,就停下来了。还不知道为什么。参考大佬的帖子,打开了上位机界面,通过串口连接开发板,但是看不见电机的参数。

WeChat_20240817212444

还需要继续探寻。

网友A:
这个电机看着不错,配置数据通过en.x-cube-mcsdk-ful.zip能够保存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看着不错,配置数据通过en.x-cube-mcsdk-ful.zip能够保存住吗

能保存。电机以前购买的,以前挺便宜的,现在貌似都涨价了

网友B:
看样子很有可能是霍尔传感器的接线顺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很有可能是霍尔传感器的接线顺序不对,

请教一下,我这个电机是没有霍尔传感器的。所以也没接传感器。想用开环驱动电机旋转。需要怎么配置啊?

网友:
可以先开环,没有霍尔传感器,只能这样了。